[AT32A403A] 使用AT32_Work_Bench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7-26):
1. AT32_Work_Bench 如果同时使用USB和freeRTOS就无法选择USB类型, 这个应该有个显式的提醒, 不是每个用户都很熟悉,
2. AT32_Work_Bench 现在又碰到开始可以产生代码, 关了之后又找不到Firmware_Library在哪里, 无论本地安装还是网络安装, 提示安装成功, 但就是找不到lib, 浪费用户很多时候, 产生不必要的挫败感.

这硬盘上的lib目录都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选择型号不对: AT32A --- AT32F 一字之差

网友A:
1. AT32_Work_Bench 如果同时使用USB和freeRTOS就无法选择USB类型, 这个应该有个显式的提醒, 不是每个用户都很熟悉,
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主要是要去开时基。如下图,目前是鼠标放上去会有提示,后面会加一个图标,客户也可以点击图标查看提示。
2. AT32_Work_Bench 现在又碰到开始可以产生代码, 关了之后又找不到Firmware_Library在哪里, 无论本地安装还是网络安装,

是的,如您所讲这里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F403A 和A403A差别,容易混淆,不要选错。

网友B:
确实,如果软件在设计时能考虑到用户可能不熟悉某些功能,提供明确的提示会大大提升用户体验。对于USB类型的选择问题,建议开发者在软件更新中加入这一改进。

网友C:
确实,如果软件在设计时能考虑到用户可能不熟悉某些功能,提供明确的提示会大大提升用户体验。希望开发者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进行改进。

网友D:
我觉得有配套IDE的厂家就是好厂家,有实力的公司,一般野路子小公司根本不可能配套。

网友E:
确实,如果软件在设计时能考虑到用户可能的困惑,并给出明确的提示,会大大提升用户体验。关于USB类型的选择问题,建议开发者在软件更新中加入提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