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ST-link

楼主(2025-07-26):
烧录固件后,连接电脑USB,提示设备识别错误,找不到USB,读不到ST-link,是固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坛友遇到过吗

网友A:
这是让别人猜谜呀

简单方法:将固件烧入正常使用的STLink,如果能识别,固件就没问题;否则,就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B(2025-08-28):
没有,我当年自己做的STlinK都是一把成功

网友C:
USB接口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usb相关电路有问题。建议楼主上传下原理图

网友E:
你这让我如何去猜。你原理图对吗

网友F:
没有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G(2025-11-10):
估计硬件,固件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