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极海APM32F402 Micro-EVB开发板】--FreeRTOS移植与运行

楼主(2025-07-26):
      本篇讲述极海APM32F402 Micro-EVB开发板移植FreeRTOS与运行。
      开发板MCU APM32F402RBT6有128KB Flash,32KB RAM,32 位 Arm® Cortex®-M4F 内核,是可以移植使用FreeRTOS系统的。
一.代码准备
      虽然官方APM32F402_403_SDK_V1.0.2\Examples\Board_APM32F402_Tiny\RTOS\CMSIS_FreeRTOS已经有移植好的FreeRTOS Demo,这里还是温故下,以下是一直步骤,可供参考。
1.下载FreeRTOS源代码。一直会用到其中的文件。
2.系统时钟
      一般要实现SysTick_Handler滴答定时函数,PendSV_Handler中断函数,这里查了下Geehy使用了CMSIS-FreeRTOS中间件,具体实现在APM32F402_403_SDK_V1.0.2\Middlewares\CMSIS-FreeRTOS\CMSIS\RTOS2\FreeRTOS\Source\cmsis_os2.c和os_systick.c
3.FreeRTOS源文件工程添加。
      这部分包括系统的任务、消息队列、定时器、事件等的库源代码及Port接入口及内存操作源文件。具体在工程中体现如下
4.系统配置
      在Examples\Board_APM32F403_Tiny\RTOS\CMSIS_FreeRTOS\Include\FreeRTOSConfig.h是系统配置文件,可对系统进行配置与裁剪。
      下面框图可以看到配置的系统堆栈大小(可影响到编译后的RAM与Flash使用情况)及系统定时器频率。右侧部分则是使能/失能了系统功能及系统中断的接入。
5.main函数代码
      这里主要是初始化系统调度器后,创建了两个任务,Led_Thread任务实现500ms间隔LED2闪烁,在Usart_TestThread任务实现间隔1s串口打印测试。两个任务都分配了512字节大小,优先级24.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StructInit(&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BOARD_COM_Config(COM1, &USART_ConfigStruct);

    /* Configures LED 2,3 */
    BOARD_LED_Config(LED2);
    BOARD_LED_Config(LED3);
                printf("Welcome to use Geehy RTOS\r\n");
    /* Initialize the RTOS scheduler */
    osKernelInitialize();

    /* Create the thread */
    ledThreadID = osThreadNew(Led_Thread, NULL, &ledThreadattr);
    if (ledThreadID == NULL)
    {
        printf("Create led thread failed!\r\n");
    }

    usartThreadID = osThreadNew(Usart_TestThread, NULL, &usartThreadattr);
    if (usartThreadID == NULL)
    {
        printf("Create usart thread failed!\r\n");
    }

    /* Start the RTOS scheduler */
    osKernelStar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ed_Thread任务
void Led_Thread(void *argument)
{
    UNUSED(argument);

    while (1)
    {
        /* Toggle LED2 */
        BOARD_LED_Toggle(LED2);
        osDelay(500);
    }
}

Usart_TestThread任务
void Usart_TestThread(void *argument)
{
    UNUSED(argument);

    while (1)
    {
        /* Print message */
        printf("Hello, world!\r\n");
        osDelay(1000);
    }
}
6.代码编译
      编译后可以看到资源使用情况。Flash约10KB,RAM 约5KB。

二.测验
      编译烧录后,可以看到LED2闪烁,系统正常运行串口日志如下

网友A:
非常详细的FreeRTOS移植教程,感谢分享!我正准备在APM32F402上使用FreeRTOS,这篇文章帮了大忙。

网友B:
还是搭载 RTOS之后这项目看着舒服

网友C:
还是使用RTOS方便。
话说,楼主这是对FreeRTOS做了一层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使用RTOS方便。
话说,楼主这是对FreeRTOS做了一层封装吗?

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D(2025-09-09):
现在为什么要使用这个CMSIS_V2的API接口。
FreeRTOS的接口不好吗?

网友E:
都是M4的内核了,跑RTOS就很平常了

网友F:
Flash和RAM占用都很合理

网友G:
SRAM 方面楼主打开了静态和动态的malloc方式。我一直以为这个只能两选一呢

网友H:
当时觉得FreeRTOSConfig.h文件就非常厉害的一个设计。
现在我自己也这样设计了,跟上了大佬们的步伐

网友I:
移植FreeRTOS的步骤还是挺简单的。
用了RTOS之后,一定要有全局设计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