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硬件看门狗,大家讨论下电路工作的过程

楼主(2025-07-26):
如图,看门狗1s中触发高低电平,  电源部分电路是VDD-3.3V, 单片机供电是VDD1,  目前看明白了CD4001,UC-10输出低电平,打开Q9,导通,但是看不明白CD4001怎么是通过开门狗电路和R26,C22 充放电保持Q9 一直导通的,各个指点下

xch
请大家围着一泡屎研究如何香的原理。 很搞笑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比较成熟产品上运用的,请教下各位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R30电阻有点小

楼主:
目前分析电路出现了矛盾,整个充电电路的τ的时间大概是2s 多一点,1,)例如刚上电,U10A 1,2都是低,所以U10A3输出高电平,这时候通过R26给C22充电,经过U10B和10UC,输出高电平,系统不供电。2)当有喂狗信号(变高)时候 U10A3输出低电平,经过U10B,U10C,输出低电平,系统供电导通。3)当喂狗信号变低时候,这时候的U10A输入1,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里存在疑问,假设经过R26,C22充电后C22左边是高电平,即使喂狗信号没有时候(低电平)经过U10A-3输出为0,经过U10B,U10C后出现低电平,系统电源能供电,不断。当看门狗信号在来时候(高电平)U10A也能输出低电平,保证后边的U10C输出低电平,这时候U10A-3输出管脚,未能通过R26个电容C22充电,当喂狗信号为0时候同时C22电压也为0这时候后U10A-3输出1高电平,此时经过U10B,U10C输出高电平,系统电源就没了, 所以逻辑讲不通,总之不知道哪里没想通,卡住了,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B:
U10A、U10B构成带使能的振荡器,喂狗信号低电平振荡、高电平则输出固定电平。
搜索“逻辑门构成多谐振荡器”,能找到类似电路。

楼主:
网络上没有类似的,大多数是上图类似的,但是大概得意思是C22充放电,改变U10A-1的输入电平,喂狗信号低电平怎么振荡的您能说下大概过程吗,  通过之前描述要始终保持U10C保持在输出低电平有些对不上。

楼主:
不是的单片机工作一直是VDD1工作的,“CD4001,UC-10输出低电平,打开Q11,导通,Q9截至,输出GND” 逻辑不对吧

网友C:
看门口不是有现成的芯片,你搞这么复杂不是自寻烦恼?

网友D:
搭一个电路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