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想要对WiFi_HTTP_Server示例项目进行几项常规修改

楼主(2025-07-27):
我手头有B-L4S5I-IOT01开发板,想要对WiFi_HTTP_Server示例项目进行几项常规修改,但查阅STM32CubeIDE用户指南(UM2609)后没找到所需信息。
关于.project文件中引用的PARENT-1-PROJECT-LOC、PARENT-2-PROJECT-LOC等变量,在IDE界面中找不到定义位置,也无法在任何文件里检索到。
请问这些变量究竟定义在何处?
如何将工作区外的源文件添加到项目?示例项目的源文件都是从外部目录导入的,所有修改都在原目录进行。现在我需要添加新文件夹中的源文件,但用户手册中既没有说明如何添加现有文件,更未提及外部目录文件的操作方法。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project 文件里的 PARENT-1-PROJECT-LOC 是 Eclipse 的相对路径变量,好像是在工作区结构中自动处理的,手动添加挺麻烦的。

网友B:
你用的是 STM32CubeIDE 吧?这个 IDE 底层还是基于 Eclipse CDT,外部文件路径得手动添加,不然调试时路径错了会直接报错。

网友C:
你试试在 Project Explorer 里右键项目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添加外部路径,我之前就靠这个方法把外部库加进来的。

网友D:
新建文件夹的话,可以通过 Link Folder 的方式引入外部目录,这样不破坏原有结构,也不会复制一堆重复文件。

网友E:
UM2609 这个用户手册我也看了,确实没讲怎么处理外部路径,很多细节得靠试,我也是一路踩坑过来的……

网友F:
WiFi_HTTP_Server 示例是不是用的的是 X-CUBE-AWS 或 MXCHIP 的驱动包?他们的项目结构很奇怪,很多源文件全放在中间层的 Middlewares 里。

网友G:
添加外部文件的时候记得 .c 和 .h 都要 link,不然编译会报 symbol undefined,而且 include path 也得配进去,不然跳转不了定义。

网友H:
你要不要把外部文件直接拷贝进项目目录?虽然不太优雅,但调试起来最方便,特别是改完之后能快速生效。

网友I:
.cproject 文件里也会引用 PARENT-1-PROJECT-LOC,但是不建议手动改这个文件,一改错整个工程就崩了,IDE 有时会自己重建这个文件。

网友J:
建议你用 Import -> General -> File System 来添加已有文件,并勾选 Link to files instead of copy,这样添加进来的外部源文件会保留原始路径。

网友K:
主要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