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STM32CubeIDE中,行号左侧有问号标记

楼主(2025-07-26):
在STM32CubeIDE中,行号左侧有问号标记,当鼠标悬停在那里时,会显示“bad character sequence encounter : \”。
如何清除问号标记和错误消息?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号图标,通常是源文件里有非法字符,比如复制代码时混进了全角符号或不可见字符。

网友B:
你可以切换成十六进制编辑模式看看,是不是多了些看不见的奇怪字符,有时候是乱码引起的。

网友C:
有时候是从网页或PDF里复制代码时出了问题,建议用纯文本工具重新复制一遍再粘贴。

网友D:
那个提示里的 \ 有可能是非法转义符,比如 \c、\_ 这种不是标准转义序列的字符。

网友E:
你试试删掉那一行重写一下,不要复制粘贴,看问题还会不会出现,我之前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F:
也可能是编码格式不对,看看文件是不是 UTF-8 无 BOM,如果不是,可以另存为重新编码一下。

网友G:
你用的是哪版CubeIDE?旧版本可能对特殊字符兼容不好,更新下IDE或换个workspace也可以试试。

网友H:
如果只是显示有问号但编译没问题,可以暂时忽略,可能只是语法分析器的问题,不影响生成。

网友I:
可以去项目属性里找下 Code Analysis 设置,调低警告级别,有时候能临时屏蔽这类提示。

网友J: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把那段代码贴出来看看,大家帮你分析是哪儿的字符有问题。

网友K:
其实还是程序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