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极海APM32E030 Micro-EVB开发板测评--开箱点灯

楼主(2025-07-27):
       幸运参与了 21IC 网站的极海APM32E030/F402 Micro-EVB开发板测评活动,收到一块APM32E030开发板。
       收到的开发板外形如下:

       查极海APM32E030官网图纸和规格如下,可惜的是此开发板上有IC脚孔位却无测试/连接针,需自己找探针另行焊上。

      在ARM官网下载keil社区版软件,按提示安装好并申请为期一月的评估和使用时间。

      在极海官网下载APM32E030_SDK_V1.0.2和Geehy.APM32E030_DFP.1.0.2,将开发板通过type c 线连接到电脑上。打开keil,点击DFP文件自动安装到keil中,压缩打开SDK文件,在keil中打开SDK文件中的tempelate keil 模板。
     在keil配置中选择连接方式:

           然后根据SDK文件编写程序,下面是开发板上LED2和LED3的闪亮程序:

for (;;)
    {
        Delay();
        /* LED Toggle*/
        APM_TINY_LEDToggle(LED2);
          Delay();
        APM_TINY_LEDToggle(LED3);
    }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0xffff5;

    while (delay--);
}

运行如下:

网友A:
玩起来 玩起来

网友B:
小芯片还是挺简单的。这小系统框图,真是简单啊

网友C:
恭喜楼主获得测评机会,APM32E030开发板看起来很不错,开箱点灯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获得测评机会,APM32E030开发板看起来很不错,开箱点灯成功了吗?
...

点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