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2-串口通信

楼主(2025-07-27):
Geehy Link具有USART TX RX,有两组可选:

USART1与USART2可以通过跳线帽选择:

这里使用USART1,配置初始化参数: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StructInit(&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初始化USART1:
void BOARD_COM_Config(BOARD_COM_T com, USART_Config_T* configStruct)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0U};

    /* Enable GPIO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if (com == COM1)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COM_PORT_CLK[com]);
    }
    else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COM_PORT_CLK[com]);
    }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COM_TX_PIN[com];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COM_TX_PORT[com], &GPIO_ConfigStruct);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Struct.pin = COM_RX_PIN[com];
    GPIO_Config(COM_RX_PORT[com], &GPIO_ConfigStruct);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COM_PORT[com], 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Enable(COM_PORT[com]);
}

重定向printf: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file:  Meaningless in this function.
*
* @param       *ptr:  Buffer pointer for data to be sent.
*
* @param       len:  Length of data to be sent.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UNUSED(file);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输出相应调试结果:
  1.   printf("Serial Init Done\r\n");
  2.                 printf("SystemCoreClock = %d Hz", SystemCoreClock);

串口助手:

Serial Init Done
SystemCoreClock = 120000000 Hz
timeElaspsed_ms = 1000
timeElaspsed_ms = 2000
timeElaspsed_ms = 3000
timeElaspsed_ms = 4000
timeElaspsed_ms = 5000
timeElaspsed_ms = 6000
timeElaspsed_ms = 7000
timeElaspsed_ms = 8000
timeElaspsed_ms = 9000
timeElaspsed_ms = 10000
timeElaspsed_ms = 11000
timeElaspsed_ms = 12000
timeElaspsed_ms = 13000
timeElaspsed_ms = 1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