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热电偶是热敏电阻吗,它跟热敏电阻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2025-07-27):
热电偶不是热敏电阻。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原理的温度传感器,虽然都用于测量温度,但在工作原理、材料、特性、应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

以下是它们的主要不同之处:

工作原理:

热电偶: 基于热电效应(塞贝克效应)。当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时,如果两个连接点(称为热端和冷端/参考端)之间存在温度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电压)。这个电压与热端和冷端之间的温度差有关。测量这个电压就可以推算出热端的温度(需要知道冷端的温度并进行补偿)。

热敏电阻: 是一种电阻型温度传感器。其核心是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显著变化的半导体或金属氧化物陶瓷材料。大部分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也有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通过测量其电阻值就可以确定温度。

传感元件:

热电偶: 由两种不同的金属或合金导线(如铁-康铜、镍铬-镍铝、铂铑-铂等)在测量端焊接在一起构成。

热敏电阻: 通常由金属氧化物陶瓷(如锰、镍、钴、铜、铁等的氧化物混合物)烧结而成,制成珠状、片状、杆状或表面贴装形式。

输出信号:

热电偶: 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毫伏级,mV)。这个电压直接对应于热端和冷端之间的温度差。

热敏电阻: 输出的是电阻值的变化(欧姆级,Ω)。电阻值直接对应于传感器自身的绝对温度。

温度范围:

热电偶: 范围非常宽。不同类型的热电偶可以覆盖从极低温(如-270°C)到超高温(如+1800°C甚至更高)的广阔范围。例如,K型热电偶(镍铬-镍铝)常用范围是-200°C到+1250°C;B型热电偶(铂铑30-铂铑6)可达1800°C。

热敏电阻: 范围相对较窄。标准NTC热敏电阻通常用于中低温范围,例如-50°C到+150°C。特殊设计的NTC可以扩展到约300°C,PTC热敏电阻的工作范围也通常在-50°C到+150°C左右,少数可达更高(但不如热电偶宽)。

线性度:

热电偶: 输出电压与温度差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近似线性)。需要查表或使用多项式方程进行换算,或者电路/软件进行线性化补偿。

热敏电阻: 高度非线性(尤其是NTC,其电阻随温度呈指数关系变化)。需要更复杂的换算(如Steinhart-Hart方程)或查表来进行精确的温度测量。在小范围内可以近似线性。

灵敏度/输出变化:

热电偶: 灵敏度较低。每摄氏度温度变化产生的电压变化较小(通常在几十微伏每摄氏度)。需要高精度的放大电路。

热敏电阻: 灵敏度非常高(尤其是NTC)。每摄氏度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变化百分比很大(可达百分之几甚至更高)。在较小温度变化下能产生较大的电阻变化信号,易于检测。

响应时间:

热电偶: 响应时间相对较慢(毫秒到秒级),特别是带保护套管时。裸丝热电偶响应较快。

热敏电阻: 通常响应非常快(毫秒级),尤其是小型珠状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反应迅速。

稳定性与耐久性:

热电偶: 坚固耐用,能在恶劣环境(高温、高压、振动)下工作。稳定性较好,但长期暴露在高温下也可能发生漂移(合金成分变化)。更换相对容易。

热敏电阻: 在其标称范围内稳定性良好,但暴露在超出其额定温度或电流下容易发生永久性漂移或损坏。对过载比较敏感。陶瓷材料可能更脆弱。

自热效应:

热电偶: 产生的电流极小,自热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热敏电阻: 测量时需要施加激励电流。电流过大会导致自热(传感器自身发热),引起测量误差。因此需要仔细控制测量电流的大小。

冷端补偿:

热电偶: 必须进行冷端补偿。因为热电偶测量的是热端相对于冷端的温差。要得到热端的绝对温度,必须精确知道冷端(通常是连接到测量仪表接线端子的地方)的温度,并通过电路或软件进行补偿(这是热电偶测量中的关键环节)。

热敏电阻: 不需要冷端补偿。它测量的是传感器所在位置的绝对温度。

成本:

热电偶: 常见类型(如K型)成本较低,但贵金属类型(如S, R, B型)成本很高。

热敏电阻: 通常成本很低,尤其是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型号。

网友A:
热电阻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