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bootloader下载?

楼主(2025-07-27):
STM32f103的bootloader如何设置下载?

网友A:
STM32F103自带系统Bootloader,刷机时把Boot0拉高就能通过USART1下载了。

网友B:
你想通过串口刷固件的话,可以用STM的Flash Loader Demo工具,很方便。

网友C:
BOOT0=1,BOOT1=0 就能进系统Bootloader模式,用USB转串口连接PA9/PA10试试。

网友D:
如果是USB DFU方式,得用带USB功能的芯片,比如F103CB以后带USB的型号。

网友E:
STM32的Bootloader只支持某些外设,F103系列默认支持USART1、USB和CAN。

网友F:
如果你想用自定义Bootloader,那就得写在0x08000000,然后跳转到APP。

网友G:
ST的AN2606文档写得很清楚,F1支持哪些引脚Boot下载可以参考下那张表。

网友H:
如果你有ST-LINK,也可以直接刷,不一定要走Bootloader模式。

网友I:
系统Bootloader一般不用配置,关键是引脚连好、波特率别错,串口刷就行。

网友J:
如果Boot0悬空,默认是从主Flash启动的,刷不了程序得先拉高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