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使用EEPROM的项目在中断处理时卡死

楼主(2025-07-27):
需要在一个STM32G431KBT的板上记录电机转速。
于是我从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x-cube-eeprom.html 下载程序并修改使用
我先从EE_Init(EE_CONDITIONAL_ERASE)函数开始测试,但当旋转开关触发中断后,就会卡死。
而且复位后似乎无法再正常运行代码。只有重新编程才能恢复程序运行。
我认为可能是内存映射配置有问题。
ST的示例项目中有个额外的CCMSRAM段,但我不确定是否是这个问题::

EEPROM 起始地址是0x08010000U
ram如下
是个简单的小程序项目,flash占用达到71%。是否必须将EEPROM模拟器配置为从地址0x08020000开始?
或者CCMSRAM段真的有必要吗?
一旦我注释掉EE_Init()函数,项目就能正常运行了。
看来使用EEPROM的代码会破坏我的代码。

网友A:
EEPROM卡死是处理数据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