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IOC文件中进行TFTP设置

楼主(2025-07-28):
项目是lwip TFTP服务器在Nucleo F429ZI上的实现。我想在Nucleo F429ZI上实现TFTP服务器。
已经完成了通过ping命令检测Nucleo F429ZI上的以太网端口。
如何在.IOC文件中进行TFTP设置

网友A:
你现在的CubeMX中勾选了LwIP吗?看不到TFTP的直接配置项,可能得手动加tftp_server.c进去。

网友B:
我记得TFTP不是CubeMX里能直接勾选的,要自己往Middlewares里添加组件。

网友C:
你确认下LwIP的RAW API启用了没?我之前试TFTP就是用RAW API模式搞的。

网友D:
F429ZI自带PHY接口了吧?你的RMII引脚配置那块Cube里设置对了吗?

网友E:
你用的是哪个LwIP版本?有些版本默认就没带TFTP,要自己从contrib仓库里加。

网友F:
我建议你先用TFTP Client测试下回应情况,再排查是不是TFTP服务器没启起来。

网友G:
CubeMX确实没法配置TFTP,你得自己在User Code里初始化 tftp_init(),并填好handler函数。

网友H:
可以参考STM32F7的TFTP例程结构,虽然是F7,但搬到F4上改下网卡驱动也能用。

网友I:
你现在是用LAN8742A吗?我以前搞过F429,记得默认PHY地址是0x01,Cube里得手动改下。

网友J:
要是只为了测试上传功能,其实直接用TFTP Client把数据写进RAM里,也能跑通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