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IO eMMC未分频的SDIO_CK下失败

楼主(2025-07-28):
ST, eMMC, IO, sd, ck, IDE
我使用STM32F4控制器和外接eMMC闪存。
测试了两种IDE:IAR和STM32CubeIDE
当使用IAR IDE时,对外接eMMC闪存的访问成功。
当使用STMCubeIDE且SDIO时钟与IAR相同时,对外接eMMC闪存的访问失败。
我将STMCubeIDE中的SDIO时钟分频除以2后,对外接eMMC闪存的访问有所改善,但在10-20次访问后仍会失败。
请问有人知道STMCubeIDE编译器/链接器/优化器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A:
在STM32CubeIDE中将SDIO时钟分频除以2后访问有所改善,这表明原时钟频率可能过高,导致信号不稳定或超出eMMC的规格范围。建议:根据eMMC的规格书,确认其支持的最大时钟频率,并在STM32CubeIDE中调整SDIO时钟分频系数,确保时钟频率在eMMC的规格范围内。

网友B:
检查STM32的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C:
在STM32CubeIDE中尝试调整编译优化级别,观察是否改善eMMC访问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