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C6T6的无法稳定调试并不断复位。

楼主(2025-07-28):
从STM32CubeIDE V1.6迁移到CubeIDE V1.7后,使用了RTOS、CAN以及定时器1和3的F103C6T6无法稳定运行并不断复位。咋搞?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B:
时钟源冲突?

网友B: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焊接良好。

网友C:
堆栈溢出?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E:
无法稳定调试主要是程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