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调试时出错。

楼主(2025-07-28):
程序出错:
执行MI命令失败:
target remote localhost:61234
调试器后端返回的错误信息:
Could not read registers; remote failure reply 'E31'
执行MI命令失败:
target remote localhost:61234

网友A:
调试器连接不良,或者固件版本过旧导致的?

网友B: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D:
NRST 引脚未正确上拉或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E:
可能因误操作或代码配置导致调试接口被关闭。

网友F:
调试时出错主要是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