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绿色贴片电阻,有何特殊之处?

楼主(2025-07-28):
昨天修板子的时候,看到板子上有一种2MΩ的绿色贴片电阻,在一片黑色贴片电阻中显得很是与众不同,那么这种电阻有何特殊之处?只是因为高阻值吗?

之前见过绿色的精密贴片电阻,0.5%
xch
伊斯兰教民生产的?

网友A:
KOA 品牌的电阻通常是这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KOA 品牌的电阻通常是这种颜色

是不是只有高阻电阻才是这种绿色的,用以同低阻值电阻区分?

网友B:
1.品牌区分
2.精度区别
3.材质区别
编不下去了...

网友C: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网友D:
不常见哎,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常见哎,没见过

的确如此,这种颜色的的确不常见。

网友E:
绿色贴片电阻一般是用金属膜的工艺,这种电阻的温度稳定性和精度都会比较高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的回复。

网友F(2025-10-27):
算是一个行业惯例。虽然颜色标准并非绝对,但大多数主流制造商(如Vishay, KOA, Yageo等)都遵循以下约定:
黑色/深色外壳: 通常代表厚膜电阻。
蓝色/浅绿色外壳: 通常代表薄膜电阻。
米色/粉色外壳: 可能代表金属膜电阻或精密合金电阻。

谢谢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