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好工具,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2025-07-28):
MCU代码调试,调试MCU代码,那简直就是一场与硬件和软件斗智斗勇的事。没有趁手的调试工具,分分钟被折磨得想摔键盘。
下面我就来聊聊那些我用过的调试工具,有让我如获至宝的,也有把我坑得欲哭无泪的。

J - Link
J - Link绝对是调试MCU的经典神器,我用的第一款专业调试器就是它。它支持多种MCU架构,像ARM、Cortex - M系列等都不在话下。连接上MCU后,通过配套的IDE,Keil、IAR,能实现实时断点调试、单步执行、查看寄存器和内存数据等功能。有一次我在调试一个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程序运行结果总是和预期不符。用J - Link设置断点,一步一步跟踪代码执行,很快就发现是一个变量在某个时刻被意外修改了。而且J - Link的下载速度也很快,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不过,J - Link的价格相对较高,对于预算有限的项目来说,可能会有点肉疼。

ST - Link
如果你是使用ST公司的MCU,那么ST - Link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的价格比J - Link亲民很多,功能也毫不逊色。同样支持断点调试、单步执行等基本功能,而且与ST官方的开发环境STM32CubeIDE无缝集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刚开始接触STM32开发时,用的就是ST - Link。在调试一个串口通信程序时,通过ST - Link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据的收发过程,还能实时查看串口缓冲区的状态,很快就定位到了数据丢失的问题。不过,ST - Link的兼容性相对较差,只能用于ST公司的MCU。

串口调试助手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XCOM 是一款功能强大且应用广泛的串口调试助手工具,在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编程调试以及各类需要串口通信的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本功能
数据收发:支持通过串口与设备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用户可以方便地向连接的串口设备发送自定义的数据,同时实时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并以清晰的方式显示在界面上。
多种数据格式显示:能够以不同的格式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如十六进制、ASCII 码、十进制等。这使得用户可以根据数据的实际类型和调试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显示方式,便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理解。
数据保存与加载: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中,以便后续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存档。同时,也支持从文件中加载数据并发送到串口设备,方便进行重复测试和调试。
自动发送功能:可以设置定时自动发送数据,这对于需要周期性发送指令或数据的测试场景非常有用,例如对串口设备进行连续的压力测试或状态监测。
特色优势
稳定性高:XCOM 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不易出现卡顿、死机或数据丢失等问题,为调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兼容性强: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Linux 等,并且能够与各种常见的串口芯片和设备进行良好的兼容,无论是传统的 RS - 232 串口,还是现代的 USB 转串口设备,都能轻松适配。
自定义设置丰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串口的参数进行详细设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此外,还可以对界面显示、数据发送和接收的触发条件等进行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调试需求。

有一次我负责调试一个基于STM32的无线通信项目,由于项目进度紧张,我没有仔细测试调试工具,就直接开始调试代码。结果在调试过程中,发现ST - Link经常出现连接不稳定的情况,导致调试中断。而且串口调试助手也时不时地丢失数据,让我无法准确获取无线通信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更换调试工具、调整参数,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最后,项目差点延期交付,我也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从那以后,我深刻认识到选择合适的调试工具并进行充分测试的重要性。

刚好在上周,我也遇到的工具的问题,电脑端的问题,就是MCU与IIC通信的时候扫一下传感器的地址,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所有的传感器都换一次,MCU也换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试着换一下电脑,最终在串口助手中看到了IIC通信的地址,你说没有一个好工具,怎么解决问题。
调试MCU代码,选择合适的工具至关重要。不同的项目和调试场景需要不同的工具组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同时,在使用工具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测试,确保工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调试过程中游刃有余,避免陷入工具不给力的困境。

看着非常不错,改天推荐给同事看看。

网友A:
这种10个PIN的调试接口有啥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用4根线就行了吗,当年10个PIN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10个PIN的调试接口有啥用?

无语了。再好好数数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微芯自己的工具

网友D:
更喜欢ST

网友E:
那是 我用jlink多一些

网友:
多少年没用过J-LINK了,过时的东西。

网友F:
现在用DAP的较多了。

网友G:
J-Link确实强大,但价格确实不菲。对于预算有限的项目,可以考虑ST-Link,性价比很高。

网友H:
还有DP-linker

网友I:
好工具,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J:
不错不错,去弄个H7-tools来。听说那工具非常好用,也不贵!

网友K:
现在DAP速度也不错了,便宜

网友L:
唯一的缺点:MCU读保护ROP后,解锁手续非常复杂,没有MCU厂家的专用LINK好解锁

网友M(2025-08-30):
赞同,善其事,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