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boot loader应该如何设置下载?

楼主(2025-07-28):
中颖MCU的boot loader应该如何设置下载?

网友A:
中颖MCU的boot loader设置通常需要通过官方提供的编程工具来完成。首先确保你有正确的固件版本,然后按照工具的指导步骤进行设置和下载。

网友B:
中颖MCU的boot loader设置下载通常需要遵循其官方提供的文档指导。首先,确保你有正确的固件版本和烧录工具。

网友C: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的开发环境已经安装了中颖MCU的专用编程工具。通常,这些工具会提供boot loader的配置和烧录功能。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保你的MCU支持boot loader功能。然后,根据中颖提供的技术文档,设置正确的启动模式和配置参数。

网友D:
通过 ISP 接口,配置寄存器使能 boot,用专用工具选择波特率下载程序。

网友E(2025-08-27):
中颖 MCU 设置 boot loader 下载需配置熔丝位使能,按手册接对应引脚,用专用工具选 boot 模式,通过串口等通信方式下载。

网友F:
中颖 MCU 的 boot loader 下载需先确认芯片型号,通过专用下载工具(如中颖编程器)连接硬件接口(通常为 UART、SPI)。在工具中选择对应芯片型号、通信端口及波特率,配置 boot loader 起始地址与大小,勾选固件文件后执行下载,完成后复位芯片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