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波形异常振动

楼主(2025-07-28):
MOS管的型号是15N10,栅极驱动电阻是10R,驱动电源是5V,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怎么优化这个波形振动问题

xch
@无梦旅人 :15N10 这种命名方法来自摩托罗拉。 仅表示连续工作电流和耐压。其他参数肯定不一致
@无梦旅人 :看这个XRS15N10S的参数也满足要求,我要几个样品试试看效果
@xch :看过几家的方案他们用的都是252封装的15N10,同一个型号就是品牌不同
xch
@无梦旅人 :有4.5V 就导通电阻很小的MOSFET。如XRS15N10S, 100mΩ@4.5V
xch
@无梦旅人 :别家的MOSFET 啥型号? 你的MOSFET 规格书对比一下啊
@xch :这个MOS管的Vgs极限值是20V,用24V太高了,之前也考虑过用栅极驱动芯片,但这个的应用本身是走低成方案,相对市面上同类型的方案多加一个驱动芯片确实贵了些,而且看别人的方案都是用5V驱动的,我这里就是看MOS管的高电平波形振荡的厉害,MOS管发热比较严重,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优化让MOS温度下降点
xch
@无梦旅人 :LKS561 ,LCSC 卖·几毛钱。
xch
@无梦旅人 :你这电路不是有24V电源吗?找一个24V工作的驱动。
@xch :那我这个电路要正常驱动大概要多大的电压呢,芯片驱动驱动最大电压基本就5V了,还请指导一下我这个电路该怎么优化呢
xch
@无梦旅人 :你看书看半边字吗?得看完整了。3V 驱动时可能才 250uA Id。

网友A:
上个电路板和波形图啊

网友B:
这个,你倒是发个波形图出来看看呢。啥震动对吧,这样大家才能猜猜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先上图看看波形哈

网友D:
驱动电压5V是不行的,你看看资料应该是正负20V

网友E:
没图没波形,不好说

楼主:
之前没注意到图片没上传,重新上传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压5V是不行的,你看看资料应该是正负20V

资料里的最大阀值电压只要3V,MOS是NMOS管,5V电压驱动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F:
看样子是超声波驱动。2.5MHZ的频率。不打算用氮化镓管子吗?MOSFET 高频工作费劲,低效。米勒电容影响超大

网友G:

驱动电源的驱动能力怎么样?开关频率是多少?波形什么样?啥信息都没有都定位不到问题怎么优化

网友H:

啥都没有,无法判断呀。

网友I:

电路没有,波形也没有,看不到怎么做的,难以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J:

是我看不见全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