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卷一下开发环境

楼主:
1  卷一下开发环境这次的评测APM32E030R Micro-EV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开发工具和平台,直接使用Keil就可以完成全部外设的测试和项目开发。
然鹅,这么就有些太easy了。通常国产板子就多数会在开发环境上适配起来比较费劲,那么这次就卷一下开发环境了。
2 首先是keil的开发环境
因为已经安装好了keil,所以直接打开sdk里的项目就可以。当然要先安装sdk目录下提供的keil设备安装包

安装成功,妥了,新建项目可以找到这个芯片了

然后选择需要引用包就可以直接上手的

但是,还有捷径,就是直接用sdk里面的组件,这些都是原厂测试通过的,当然香的很,导入这个blink的项目,那么组件都自动导入了。可以不用keil的包管理器了

这个直接编译就可以通过并下载到板子上,如果想用jlink的工具,那么可以连接预留的调试器端口

3 玩一下rt-thread studio。这个是用rt-thread 进行开发,下载后直接安装,极海也是和这个适配比较好的芯片,值得一用。

安装好以后如下界面,和eclipse界面不能说完全一样,也可以说一毛一样。这样用起来很容易上手的。

这个还需要下载对应芯片和板子的包,才能使用了

选择芯片或者开发板,可以直接创建工程。

不过,这个APM32E030R Micro-EV并没有直接支持,还需要自己开发和移植BSP才行,工具量大管多。可以下载原生的eclipse,以可以用vscode,还可以直接在windows的命令行界面使用虚拟环境用scons直接搞,还是虚拟环境更方便。
不过用vscode比较顺手,后面就用vscode了。
另外开帖子详细讲。

网友A(2025-07-28):
RT-Thread还是蛮厉害的。
在这颗跑RT-Thread也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B:
必须要安装pack吧!
否则打开工程的时候会提示没有器件的pack。

网友C:
蹲蹲系列帖,大佬们已经开始卷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安装pack吧!
否则打开工程的时候会提示没有器件的pack。

这个看情况,如果自己能拷贝出来需要的文件就不必非要搞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