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设置

楼主(2025-07-28):
MM32F3273G8P型号可以配置成3线的SPI吗

网友A:
可以的啊。cs直接接地

网友B:
3线就是你一直被选中吧。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如果你说的三线SPI指的是只使用MISO或者只使用MOSI,好像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下hal_spi.c/.h文件的下面这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