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外挂的逻辑分析仪哪家好?

楼主(2025-07-28):
正点原子 .vs. Kingst. 请用过的前辈给个建议。

多谢!

网友A:
NI的吧,只用过NI

楼主:
美帝的应该很贵吧?
我买过HP1600A,八十年代要16500元。

网友B:
原子只能算淘宝品牌吧,你这个好不好和价格直接挂钩啊

网友C:
Kingst 不错,上位机跨平台

xch
这家的有一个。250M的。 就是采样速度慢了。 一查发现它如今涨价3倍。按照技术指标同等价格正点原子都碾压它。但是没用过原子。高速款 2xxx元。

网友D:
肯定是贵的那个好

网友E:
LA2832A plus曾经用过

@xch :是的,当时买了一万多,其实还不如之前公司开发的一款,无限记录数据,可惜找不到了
@xch :是的,当时买了一万多,其实还不如之前公司开发的一款,无限记录数据,可惜找不到了
xch
ZLG的,万元级的。技术指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