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在调试中咋查看SFR的呢?

楼主(2025-07-29):
在调试中咋查看SFR的呢?

我使用的是STM32CubeIDE,但在调试时似乎无法读取SFR(外设寄存器)的值。例如,我的代码中包含以下内容:

HRTIM1_MASTER->MCR = 0xD;

在执行该语句前后,SFR面板中MCR的值均为零(即其复位值)。在源代码文件中将鼠标悬停在HRTIM1_MASTER->MCR上时,弹出的窗口中也显示相同结果。

我发现例如PLL在SystemClock_Config()中正确配置。当我在断点处查看PLLSYSN时,它并非复位值,而是与SystemClock_Config()中设置的值一致。

用的STM32G474E-EVAL1。我试过“Debug Configurations -> Debugger”中的各种设置组合。调试器每次都能正确连接,但我的代码似乎每次都无法修改SFR——也就是说,我无法通过调试器读取到我在用户代码中设置的值。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IDE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