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升压电路炸机疑问

楼主(2025-07-29):
在有一款产品,前端部分为升压电路,输入电压200V~700V,设置升压后电压为550V,若电压高于550V,则直接电流通过二极管D1流向后级,升压不工作。
但是现在发现现场容易炸机,MOS,整流桥,保险丝坏掉,该回路铜皮也烧坏。抽测输入电压基本为550V,见图中示波器CH1,电压会有少许波动;
请问各位坛友是不是由于设置电压较低,升压电路处于临界,工作不稳定导致的么,怎么验证?
另外应该不至于有浪涌电压输入,还可能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原理图你自己看看能否看清,示波器CH1在哪?

网友B(2025-09-04):
啥也看不清

网友C:
大概率是切换的时候照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切换的时候照成的

好的,谢谢坛友,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