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串口接收程序

楼主(2025-07-29):
485数据经过芯片转换为串口TTL电平,通过观察是每8个bit后一个停止位,该停止位通过图观察也是下一个的起始位,但中间还会出现一个很短的起始位,如下图的蓝色箭头所指,这个写程序的时候如何判断停止位和起始位?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别的都没问题,就蓝色箭头所指的停止位有问题呗? 多出来一个低脉冲.
看看485波形以及485之前的TTL波形.

网友B:
这是噪音,不用管,因为噪音可能会出现在任意地方
可以查一下硬件,从硬件层面减少噪音
当它不存在,正常解析即可

网友C:
超采样。少数服从多数过滤毛刺

网友D:
起始位,停止位都是串口外设硬件自动判断,不用通过程序判断

网友E:
很经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