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烧写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5-07-29):
先上图:
请问高手,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xch
还有仿真器设置。是SWD,还是JTAG模式
xch
意思是找不到MCU。先查看 MCU 电源,再查接线

网友A:
没有识别下载器

网友B:
1、到设备管理器里看下STLINK是否已正常运行;
2、确认STLINK和目标板是否连接正常,线序对不对,通不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