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MCU优选 第10期:测评合集!STM32C092RC隐藏**大揭秘

楼主(2025-07-29):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排名不分先后。详细测评过程描述、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测评一:
想要实现对一个单片机的开发,首先就要搭建好开发环境, ST经过多年的耕耘,不断的完善,从最开始的标准库到现在的HAL库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减缓开发难度,接下来我将使用目前最常用的一种开发方式进行本次测评任务的开发。

在进行新开发板测试时,我们优先进行了板载外设的串口功能测试。鉴于串口调试功能在整个测试流程中的重要性,其能够持续提供测试状态的关键信息输出,因此,我们采用printf打印功能作为测试过程中的状态监测手段,这是首要进行串口功能调试的核心考量。

我们在这里进行GPIO和定时器的测试,把这两个外设功能融合一起主要也是为了比较好展示,定时器属于内部模块,如果只是定时器的定时功能,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其他实际端口的,另一方面他也和其他外设比较容易融合。比如我们开头说的开发板板载demo是个LED的翻转演示,用的是延时的方法实现的,这里就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非阻塞式的LED闪烁。

本次测试PWM的输出准备使用外部的示波器进行查看,PWM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功能之一,不管是步进电机的驱动还是咱们常见的呼吸还是咱们常见的呼吸灯,实际上都是通过PWM来实现的。还有一些驱动器件的基准也需要通过其提供。实际上PWM是定时器的一个高级功能,我们都知道定时器是通过预分频以及计数来实现的,而我们的pwm就是在达到百分比的一个计数的时候实现的一个状态的翻转,也可以理解为在定时器的周期内插入了一个状态的一个反转。和其他的高级功能一样,都要依托于定时器的基本定时计数功能。

本次采用的是Seeed品牌的一款小型OLED显示模块,其分辨率为128x64像素,屏幕尺寸为0.96英寸,属于单色显示类型。该模块采用SSD1315作为驱动芯片,尽管SSD1306亦是常用之选。OLED屏幕的发光机制与LCD截然不同,上电后需经过初始化流程方能正常显示信息,此特性与IPS彩色液晶屏幕存在相似之处。

本次SPI测试本来想要进行LCD的驱动,不过后来想了想液晶屏的SPI接口基本上只能测试一些发送是否可行,接收却没有测到,看到有网友用到了回环测试,确实挺不错,对于串行接口来说基本是通用的,所以这里把SPI和CAN都放到了这里进行回环测试。

  • 测评二:
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的基本参数、原理图、主控MCU等资料,包括开发环境搭建、工程测试等流程。

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实现串口通信的流程。

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通过硬件 PWM 实现呼吸灯的流程。

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通过硬件 IIC 与AHT10 通信,采集环境温湿度并串口打印的流程。

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通过硬件 IIC 与AHT10 和 OLED 通信,采集环境温湿度、串口打印并实时显示在 OLED 的项目设计,制成 DIY 温湿度计。

  • 测评三:

讲解STM32C092RC的点灯操作。

拿到一款新的开发板,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印出串口功能,本帖来介绍步骤。

这个电表说白了就是一个计量电能读数的一个装置,内部原理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电表协议的收发,国内的电表协议非常的专一,一直以来都是DLT645协议。

本帖我就来使用一个神奇的工具,将这个STlink刷写成Jlink,这样就可以使用Jlink高速下载MCU的hex文件和bin文件进行烧录了。

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想用它来做些高级的应用。手头上刚好有个ESP8266-01S模块,于是就拿来连接到,通过无线WIFI连接后获取心知天气预报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助手打印输出来!

ESP8266连接远程云服务器的魅力操作,现在的社会是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任何电子产品都在加入物联网云,方便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和PC电脑来远程操作智能家居。实现一机在手,世界我有的操作体验!

讲解一下如何一步步移植easybutton到STM32C092RC开发板上进行按键功能测试,刚好STM32C092RC开发板上有一个用户按键,可以用来展示对应的功能。

  • 测评四:

LED和按钮验证输入输出实际上就是GPIO的输入输出的功能实现,这里我们使用两个LED作为输出,一个用户按键作为输入(通过我不中断的方式实现)。我们需要考虑的内容主要是原理图中的硬件配置是怎样的,初始化代码如何实现,软件上面需要如何编写,接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流程实现基本基本的目标功能。

本次我们主要测试的是串口通信功能,并通过调试器的虚拟串口实现和PC上的串口调试工具实现通信,本次我们将通过串口空闲+DMA的方式实现不定长度的数据接收处理。

在本次测试中,通过实现呼吸灯效果,我们不仅能够直观地体验开发板的PWM功能,还能深入了解定时器在电子系统中的应用。硬件方面用到就是GPIO章节的按键和LED,我们这次通过按键去实现不同灯之间的呼吸效果切换。

本次测试聚焦于SPI(串行外设接口),一种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及电子设备的高速、全双工、同步通信总线。为全面且有效地评估SPI接口功能,我们采用Loopback(回环)测试方法。

本次测试中的C092型号支持FDCAN,即CAN FD(CANwith Flexible Data Rate),作为传统CAN协议的升级版,其核心升级聚焦于协议层面,物理层维持原状。

  • 测评五:

使用DMA和空闲中断实现了串口接收不定长的数据功能。

使用HAL库函数实现一下上述功能。

在之前的测评帖子可以发现,STM32C092只有一个高级定时器,本次对高级定时器的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对脉冲宽度进行测试。

使用ADC实现位移传感器的采集功能。

之前对其他的32位单片机对一款工业屏做了调试,今天移植到STM32上面,实际测试一下运行效果。

  • 测评六:

在对直流电机控制时需要产生动态可调占空比的PWM波,所以这个测试就是使用周期性中断去调节占空比。介绍了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通过定时器中断控制LED。

在对四轴飞行器控制时需要检测空间3维速度和加速度,所以这个测试就是采集MPU6050传感器数据。本文介绍了 Nucleo-STM32C092 开发板通过IIC协议从MPU6050读取数据。

  • 测评七:

之前在运行例程中的printf重定向函数的时候,总是输出乱码?经过一番折腾,今天终于能正常输出字符了?其中最关键的应该还是时钟和波特率的配置了。

  • 测评八:
STM32C092RC的 GPIO 配置虽然比 51 单片机复杂点,但官方库函数HAL/LL 库已经封装好了,照着例程改引脚号和参数就能用。

了解一下ADC先对ADC进行一定的认识分辨率,读出的数据的长度。

了解一下C092串口的一些知识,配置,特性。

》》访问ST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隐藏了什么还不给显示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合集资料

网友:
总结的不错,看看怎玩的。

网友B:
感谢归档整理,其中一篇CANFD对我的启发很大,很有帮助,铁子们都很给力!!

网友C(2025-09-06):
其实ST成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国产MCU全按照它来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ST成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国产MCU全按照它来设计

是的,确实都在模仿,也在超越的路上,应该会越来越好滴。

网友B(2025-11-27):
顶起来啊,ST的板子都是很实在的好板子,拿来玩确实很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