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等电位连接器的作用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楼主(2025-07-29):
一、等电位连接器是什么?
等电位连接器是用于实现电气系统中多个金属体或电气设备之间等电位连接的专业装置,确保不同金属体或导体之间在雷电、电涌或故障电流作用下具有相同电位,避免电位差引发的电击、电弧、电气设备损坏等问题。它通常作为等电位连接系统中的核心元件,与主接地端子、等电位连接带、保护导体共同构成完整的等电位防护网络。
等电位连接器常见形式包括:
铜制多孔连接板
预制压接型等电位模块
插拔式连接块(适用于机房或仪表盘)
不锈钢/铜包钢接地跨接端子
二、等电位连接器的防雷作用
在雷电防护系统中,雷击电流通过接闪器和引下线传导至地网时,若系统中存在金属构件、电缆桥架、水管、设备外壳等与接地系统无良好连接,会产生巨大的电位差,从而产生以下危害:
设备间瞬时电位差超过绝缘强度,引发击穿损毁;
信号系统出现地环流,导致通信失真或烧毁;
人体触电风险提升;
雷击后设备长期失效甚至火灾隐患。
等电位连接器的作用就在于:
将不同电气设备、结构金属、屏蔽体、电缆外护层等跨接连接到等电位联结端子板或主接地排上,从而保持雷电流作用时整体系统电位一致,避免“跨步电压”或“接触电压”。
三、地凯科技等电位连接器的安装部署方案
1. 安装前准备
现场勘查:识别所有需参与等电位连接的构件,如:结构钢筋、水管、暖通管道、屏蔽层、通信电缆、电气设备等;
接地系统确认:确保主接地端子或接地排符合等电位系统设计要求,电阻值<1Ω(建筑物接地),通信系统<0.5Ω;
器材准备:铜排、连接器、连接线、压接工具、绝缘保护装置等。
2. 安装工艺步骤
1.标记连接点位置,确定设备壳体、金属构件或导体的连接点位置
2.清理金属接触面,使用砂纸、钢刷清除氧化层、油漆
3.固定等电位连接器,通过螺栓或压接方式牢固固定
4.连接等电位线缆,使用铜编织线或多股软铜线(≥16mm²)与连接器接通
5.导线压接处理,使用专用压线钳压接,严禁虚接
6.与主接地排连接,所有支路最终连接至主等电位端子或主接地排
7.绝缘及标识处理,安装绝缘套管并贴标签,确保长期可识别与安全
四、地凯科技等电位连接器典型行业应用方案(含参数)
1. 建筑行业(住宅/商业建筑)
适用等电位连接器类型:
多点式铜排型连接器
壁挂式端子接线块
防雷标准依据: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连接对象:
建筑结构钢筋
水管道、暖通系统
电梯井道金属
配电箱外壳
导线规格:
居住建筑推荐≥16mm²铜导体
商用建筑推荐≥25mm²
施工要点:
地下室水管道必须跨接
防雷接地系统应统一接入主接地网
2. 工业厂区(钢铁、石化、电力)
适用等电位连接器类型:
高强度压接型连接器
-钢混合接口连接板
连接对象:
管廊支架、输油管、设备支架
动力电缆桥架、工业设备控制柜
通信和自动化系统机壳
参数要求:
连接电阻≤0.1Ω
耐腐蚀≥10年(选用镀锡或黄铜)
工艺补充:
爆炸危险场所选用无火花插接式连接器
有腐蚀环境需采用防护涂层或导体绝缘包裹
3. 通信与数据中心行业
适用连接器类型:
模块化插拔式等电位块
网络机房专用端子排
标准规范参考:
YD/T 5098《通信局(站)防雷技术要求》
TIA-607-C《通信等电位接地标准》
连接对象:
网络交换机、机柜、接入设备
屏蔽线缆、数据传输金属线缆
UPS机壳与空调设备
参数要求:
电阻<0.05Ω
信号地与保护地严格分区联结
安装重点:
避免形成地环路,采取星形接地结构
各设备接地距离<3m优先近端接地
4. 医疗系统与轨道交通行业
连接器选型:
医疗防雷型等电位连接端子(带绝缘保护)
轨道交通用重载等电位跨接线夹
主要用途:
医疗设备(MRI/CT/监护仪)壳体连接
电力轨道/信号控制箱金属结构连接
不同区段轨道钢轨之间等电位联通
工艺补充说明:
医疗场所强调局部等电位连接,参考GB 16895.24
轨道交通中钢轨等电位连接需用≥50mm²铜排并定期检测接触电阻
五、地凯科技等电位连接器的选型原则和类型分类
1. 依据接地系统容量与电流通流能力
一般电气设备:≥30kA,≥16mm²,标准铜排压接型
工业机柜/控制柜:≥60kA,≥25mm²,多孔式铜排
电力开关柜:≥100kA ≥50mm²,重载连接器
信号设备:≥10kA,≥6mm²,插拔式/小型连接器
等电位连接器的主要类型
等电位连接器根据应用需求、结构形式、安装方式等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机械式等电位连接器(铜/不锈钢)
构造:多为U型、T型、十字型,采用螺栓或夹持结构压接电缆与金属构件。
优点:安装简便,适用于室内外大多数接地连接场景。
典型产品:铜质多功能接地夹、不锈钢压接件。
常用规格:适配Φ6mm~Φ20mm圆钢,或40×4mm扁钢。
2. 焊接型等电位连接器
构造:将不同金属构件通过熔焊、热熔焊接等方式进行永久性连接。
优点:连接电阻小、机械强度高,适用于永久性防雷系统。
适用场景:地下钢筋与扁钢、基础接地系统焊接。
注意事项:必须进行热镀锌或防腐处理。
3. 可检测型等电位连接器
特征:带有检测端口,可接入等电位测试仪表,便于维护和检测接地电阻。
应用领域:医院、实验室、风电设备箱、信息机房等关键场所。
4. 防腐型等电位连接器
构造:采用316L不锈钢或热镀锌防腐处理,带有绝缘保护套。
用途:用于高湿、高盐雾、高腐蚀性区域(如海边风电、输水泵房等)。
5. 模块化等电位连接装置
构造:带有导轨安装底座,可实现多回路集中接线。
地凯防雷等电位连接器作为雷电防护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科学选型、标准化部署直接影响建筑、工业、通信等多个行业的电气安全水平。随着智能防雷系统的发展,未来等电位连接器将逐步与雷电监测、智能接地系统融合,实现动态监测接触电阻与报警,提升雷击防护智能化水平企业、设计院与施工单位在实施防雷工程时,应结合实际场景,依据《GB/T 16895》、《GB 50343》、《IEC 62305》等标准,配合专业级的等电位连接解决方案,全面提升系统雷电安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