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英飞凌 | CoolSiC™ MOSFET G2导通特性解析

楼主(2025-07-29):
上一篇我们介绍了英飞凌CoolSiC™ MOSFET G2的产品特性(参考文章:CoolSiC™ MOSFET G2性能综述)。那么在实际应用中,G2如何进行正确的选型呢?接下来两篇文章会和大家仔细探讨这个问题。今天的文章将会主要聚集在G2的导通特性上。

在MOSFET设计选型过程中,工程师往往会以MOSFET常温下漏源极导通电阻RDS(on)作为第一评价要素。RDS(on)往往会体现在产品型号中,比如IMZA120R040M1H中的040,代表的就是结温25℃条件下,Vgs在18V时器件的RDS(on)约为40mΩ。

从上面的参数表也可以看出,RDS(on)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参数,对于IMZA120R040M1H来说,Tvj=175℃下的RDS(on),几乎等于常温下的两倍。

再来看G2 34mΩIMZC120R034M2H的参数表,Tvj=175℃下的RDS(on),约等于常温下的2.3倍。

可以看出G2 RDS(on)的温度系数是要大于Gen1的。尽管在常温下,IMZC120R034M2H RDS(on)=34mΩ,低于IMZA120R040M1H的39mΩ,但是在175℃时,IMZC120R034M2H RDS(on)达到了80mΩ,略高于IMZA120R040M1H的77mΩ。

SiC MOSFET常工作在高温下,高温下更高的RDS(on)会导致更高的导通损耗。那么为什么CoolSiC™ G2要设计这么明显的RDS(on)温度系数?这不是与功率器件低损耗、高功率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弄明白SiC MOSFET RDS(on)温度特性背后的机理。

SiC MOSFEST总导通电阻RDS(on)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沟道电阻Rchannel,JFET电阻RJFET和漂移区电阻Rdrift。

在这三部分电阻中,沟道电阻Rchannel具有负温度系数,即随温度上升,电阻反而下降。而RJFET和Rdrift则具有正温度系数,即电阻随温度上升而上升。那么总导通电阻RDS(on)的温度系数就由这三部分的比例决定。

如果沟道电阻Rchannel占比高,那么它的负温度系数会很大程度上抵消掉RJFET和Rdrift的正温度系数,使得总RDS(on)的温度曲线比较平坦,对外表现为高温下RDS(on)相比常温下数值变化很小。反之,Rchannel占比低的话,总RDS(on)的温度曲线就会很陡峭,高温下RDS(on)增加明显。

CoolSiC™ MOSFET是沟槽栅器件,从Gen1开始,沟道电阻Rchannel占比就很低,总RDS(on)的温度系数就由正温度系数的JFET电阻+漂移区电阻决定。而平面栅器件因为沟道电阻占比高,其负温度系数补偿了JFET电阻+漂移区电阻的正温度系数,所以总RDS(on)的温度系数比沟槽栅的CoolSiC™更低。

而CoolSiC™ G2温度特性比G2更明显。这都是由于CoolSiC™产品一直在不停的优化沟道质量,使得Rchannel在总电阻链路中的占比越来越低所致。

为什么英飞凌在执着的降低沟道电阻?做这件事又有什么好处?

SiC和Si材料有很大不同,在形成沟道时,会产生很多氧化层界面陷阱和界面态密度。这些界面态密度会捕获电子,阻碍电子流动,增加沟道电阻。高温时,被捕获的电子获得能量又被释放,所以沟道电阻在高温下反而降低,呈现负温度系数。

SiC MOSFET中的沟道栅氧化层界面的质量是SiC发展的巨大挑战。不过有挑战就有机遇,机遇就是SiC是各向异性晶体,在不同晶面上形成的沟道质量是不一样的,垂直晶面的界面态密度和氧化层陷阱要低于水平晶面。英飞凌选择了一个特殊的[1120]晶面,它与垂直晶面有一个4℃的夹角,这个晶面能保持最低的界面态密度和氧化层陷阱,从而保证最高的沟道电子迁移率,以及最低的沟道电阻。同时,沟道电阻的负温度系数也不明显,可以理解为常温下被捕获的电子少,高温下被释放的电子也变少了。

通过采用降低栅氧化层界面的界面态密度和氧化层陷阱,可以提高沟道电子迁移率,允许使用更厚的栅氧化层,栅极氧化层的可靠性随氧化层厚度的增加而呈指数级提高。从下图中可以看到,英飞凌沟槽栅CoolSiC™所使用的栅氧化层厚度,远高于平面栅,从而保证器件的长期可靠性与稳定性。

对于SiC MOSFET的设计发展而言,总体趋势都是在想方设法改进沟道质量,降低沟道电阻, 未来的RDS(on)温度系数势必会更加明显。

总结

综上所述,对CoolSiC™ G2进行选型时,尤其是对原有项目做替代时,不能简单的按照RDS(on)的数值进行一比一替换,开关损耗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要实际考虑应用场景、电路拓扑、开关频率、散热环境等综合条件。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会分析在软开关和硬开关两种场景下,分别应该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