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源层的用途

楼主(2025-07-29):
电源分配:电源层是 PCB 中的专用层,用于传输和分配电源到电路板上的各个组件。它们提供低阻抗路径来传输电源,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压降,并确保所有组件的供电稳定。

楼主:
电压调节:电源层有助于调节和稳定 PCB 内的电压水平。通过提供较大的电源分配表面积,电源层可以降低电源走线的电阻和电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压波动和噪声。

楼主:
接地参考:电源层通常与接地层配对,共同构成一个稳固的接地参考层。这为电路提供了稳定的参考电位,从而降低了噪声并提高了信号完整性。电源层和接地层的紧密靠近也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 (EMI) 和串扰。

楼主:
散热:在高功率应用或产生大量热量的组件中,电源层可以帮助这些组件散热。电源层较大的铜表面面积可充当散热器,更有效地散热。

楼主:
EMI 屏蔽:电源层如果正确实施,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电磁干扰 (EMI) 屏蔽。这些屏蔽层可充当屏障,有助于控制和减少辐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 EMI 对附近组件或外部系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