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丝印设计 9 种详细方法

楼主(2025-07-29):
1、注意字体大小和线宽丝印字体的大小必须根据 PCB 尺寸和可用空间来选择字体大小,并且需要满足可读性要求。一些 PCB 制造商允许 PCB Layout 工程师创建任何类型的字体样式,但是最好先问一下厂商。并且主动提供丝印的尺寸、高度、颜色、字体类型等要求。通常来讲比较常见的尺寸是35 mil 高度和 5 mil 线宽以及 25 mil 高度和 5 mil 线宽。

楼主:
2、丝印上标明引脚在设计的时候,必须用丝印标明元器件引脚,这样利于 PCB 组装和制造,同时方便调试。如下图所示,P3 连接器标有 4 引脚编号,方便调试/安装。此外,最好在引脚密集的地方做标记,如芯片、FPC插座等。

楼主:
3、考虑丝印阅读建议在丝印中只使用两个方向,以便于阅读。参考指示符的方向应使布局从左到右和从下到上可读,这使得丝印看起来均匀清晰。如下图所示,丝印的读取方向与芯片的使用方向一致,主要是在焊接时,减少焊接反接的概率。其他的,例如电解电容器,可能不遵循此建议,因为你需要指示正极性和负极性。

楼主:
4、元器件放置方向最多 2 个元器件参考标志(位号)应放置在与丝印阅读方向建议的方向相同的方向上。对于水平放置的组件,参考指示符必须在左侧,对于垂直放置的组件,它必须在组件的底部。一般来说,电阻、电容、管子等的丝印,放置的时候不要用四个方向,这样会导致调试、维修、焊接,看到丝印很累(板子要转几个方向,眼睛很累)。因此,建议最多放置在两个方向,如下图所示。这样,查看丝印将非常方便。

楼主:
5、丝印标明元件极性在丝印上明确指定功能单元内相同方向的二极管、电解电容器和其他极性部件的元件极性,以减少任何可能的组装错误。丝印上正确的极性指示可以避免元件故障。建议打印高速连接器的方向和引脚编号避免安装过程出现错误。

楼主:
6、标明元器件参考定位(位号)所有组件参考标志(位号)必须与相关组件紧密放置。在元件密度高的情况下,建议将它们分组并用指针标记。

楼主:
7、避免在关键位置进行丝印标记建议不要在元件焊盘顶部放置任何丝印标记,这会降低元件的可焊性。在组件符号下放置参考指示符或任何丝印标记会妨碍安装组件时的可读性。

楼主:
8、避免在高速信号走线上放置任何丝印标记这个适用于顶层或者底层的高速信号,因为此类信号电路可以视为微带线。信号在微带线上运行的速度(相速度)与介质有关。

楼主:
9、特殊电子元件丝印对于 BGA 、QFN等特殊元件,丝印尺寸应与芯片尺寸完全相同,否则会难以对位,影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