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 选择合适的 TVS 二极管

楼主(2025-07-29):
所有 TVS 二极管本质上都是二极管:如果施加足够大的正向或反向偏置电压,它们就会开始导通。当然,并非所有 TVS 二极管都是一样的。选择错误的 TVS 二极管可能会导致瞬态保护从一开始就失效。

楼主:
反向偏置击穿电压 (VB)  - 这是 TVS 二极管开始导通时的反向偏置电压。一旦 TVS 二极管开始导通,它就会将 ESD 脉冲从受保护的元件上转移开。

楼主:
钳位电压 (VC) - 钳位电压是指 TVS 二极管在超过反向偏置击穿电压后能够明显导通的最低电压。该值定义在额定峰值电流的限值范围内。一般而言,较低的 VC 值可为元件提供更佳的保护,且 VC 的选择应使其低于受保护元件的输入电压限值。

楼主:
额定断态电压 (VWM) - 表示反向偏置电压的极限,低于该电压时,TVS 二极管将保持绝缘状态。在额定断态电压范围内,TVS 二极管具有高阻抗,且漏电流较小。

楼主:
峰值脉冲功率耗散 (PPP) - TVS 二极管需要能够安全地耗散瞬态电压引起的过大电流。峰值脉冲功率耗散表示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