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ark点 数量

楼主(2025-07-29):
1)1 个mark点只有一个基准标记可用,扫描软件无法确定 PCB 的正确旋转。一台机器实际上无法运行只有一个基准标记的 PCB。

楼主:
2)2个 mark点有两个可用的基准标记,机器可以正常运行。然而,这里有两个风险在起作用。 ●双标记设置提供了很好但通常不是很好的位置跟踪。如果使用的是细间距组件,可能就不会那么准确 ●相反的基准点可能会导致操作员错误。如果将 PCB 倒置插入,机器可能仍会看到基准点并继续其愉快的工作。这种失误最好的情况是浪费时间,最坏的情况是导致灾难性的组件堆积或永久性 PCB 和设备损坏。

楼主:
3)3 个mark点三个是正确运行 PCB 的最佳基准标记数,包括第三个基准标记可以为三角测量增加一个额外的点,从而提高整体精度。它还消除了错误旋转的板通过相机的任何可能性。

楼主:
4)4 个mark点虽然看起来添加四个点只能进一步提高准确性,但很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通过这一点获得。这里的主要缺点是第四个基准标记会重新引入处理倒置面板的危险。走这条路线时要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