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三防漆的工艺要求

楼主(2025-07-29):
(1)三防漆施工工艺1、刷涂——最简单的三防漆工艺,可在平滑的表面上产生出极好的涂覆效果。2、喷涂——喷涂法是业界最常用的涂敷方法,又分为机器自动喷涂和手工喷涂两种。机器喷涂,实现自动上料,节省人工及材料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一致性,产品质量,表面喷涂效果。3、浸涂——浸涂可确保完全的覆膜,且不会造成因过度喷涂而导致的材料浪费。4、选择性涂覆着膜——涂覆准确且不浪费材料,适用于大批量的覆膜,但对涂覆设备的要求较高。最适用于大批量的覆膜。使用一个编制好的XY表,可减少遮盖。PCB板喷漆时,有很多接插件不用喷漆。贴胶纸太慢而且撕的时候有太多残留的胶,可考虑按接插件形状、大小、位置,做一个组合式罩子,用安装孔定位。罩住不用喷漆部位。

楼主:
(2)操作时注意事项  1、清洁和烘板,除去潮气和水分。须先将欲涂物件表面的灰尘,潮气和油污除净,以便其充分发挥其保护效能。彻底的清洗可确保腐蚀性的残余物被完全清除,并使三防漆很好地粘着在线路板表面。烘板条件:60°C,10-20分钟,在烘箱中取出后趁热涂敷效果更佳;  2、用刷涂的方法涂覆三防漆时,刷涂面积应比器件所占面积大,以保证全部覆盖器件和焊盘;  3、刷涂三防漆时线路板尽量平放,刷涂后不应有滴露,刷涂应平整,也不能有裸露的部分,0.1-0.3mm之间为宜。  4. 在刷涂和喷涂三防漆之前,保证稀释后的三防漆充分搅拌,并在刷涂或喷涂之前,放置2小时。使用高品质天然纤维刷,在室温情况下轻轻刷涂浸涂。如使用机械,应测量涂料的粘度(用粘度剂或流量杯),可使用稀释剂调整粘度。  5.线路板组件应垂直浸入涂料糟中。连接器不要浸入,除非经过仔细遮盖,线路板应浸入1分钟,直至气泡消失,然后缓慢拿出。线路板表面会形成一层均匀膜层。应让大部分涂料残留物从线路板上流回浸膜机。线路板或元器件浸入速度不宜太快,以免产生过多气泡。  6.浸涂结束后再次使用时,若表面有结皮现象,将表皮除去,可继续使用。

楼主:
(3)操作环境要求   1.涂覆三防漆要在单独的密闭房间进行,操作间一定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2.操作间禁止吸烟、饮食、饮水,工作前不要引用酒精性饮料。  3.操作时要戴好口罩或防毒面具、橡胶手套、化学防护眼镜等防护器具,以免伤害到身体。  4.工作完毕后,要及时清洗用过的器皿,整理、檫试工具和设备,并将装有三防漆的容器盖盖严。  5.工作场所应清洁无尘,无粉尘飞扬,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工具和设备要充分接地,并做好静电防护措施。  7.操作时不要将线路板重叠放置;PCB板要水平放置。  8.每批次原料在使用前,应做小样固化试验。

楼主:
(4)不可涂覆三防漆的地方  1.大功率带散热面或散热器元件、功率电阻、功率二极管、水泥电阻。  2.拨码开关、可调电阻、蜂鸣器、电池座、保险座(管)、IC座、轻触开关。  3.所有类型插座、排针、接线端子及DB头。  4.插式或贴式发光二极管、数码管。  5.其他由图纸规定的不可使用绝缘漆的部分及器件。  6. 线路板板卡的螺丝孔不能刷涂三防漆。

楼主:
(5)涂覆过三防漆的PCB板要求  1.线路板表面不能有流漆、滴漏现象,不可有半润湿现象。  2.三防漆层应平整、光亮,薄厚均匀,将焊盘、贴式元件或导体表面保护好。  3.漆层表面不能有桔皮形、气泡、针孔、波纹现象。  4.不需要防护的器件或元件上不需刷涂三防漆。  5.三防后的印制板应干净、整洁,没有元器件损伤现象。  6.板面和元器件上没有污物、手印、波纹、缩孔、灰尘等缺陷和外来物,无粉化、无起皮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