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CU不上电/无法启动,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7-29):
检查电源:
电压是否正确且稳定(3.3V/5V等)?
电源极性是否接反?
电源是否有足够的电流供应能力?
电源引脚(VCC/VDD)、接地引脚(GND)是否都正确连接且接触良好?
退耦/旁路电容是否靠近电源引脚放置且焊接良好?(非常重要!)

检查复位电路:
复位引脚是否处于正确的电平(通常是上拉高电平,复位时短暂拉低)?
复位电路(RC电路、复位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是否有复位按钮?按下是否能复位?

检查时钟源:
外部晶振是否焊接正确?负载电容值是否正确匹配并焊接?
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时钟源(内部/外部)?
如果是内部时钟,是否在软件中正确配置?

检查启动模式引脚:
启动模式选择引脚(如BOOT0/BOOT1)的电平是否设置正确(通常需要下拉或上拉)?
检查JTAG/SWD调试接口连接:
连接线是否可靠?接口定义(VCC, GND, SWDIO, SWCLK, RESET)是否正确?
调试器本身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最小系统一定要做好。

是的

网友B:
MCU 不上电 / 无法启动,常见原因有三类:一是供电问题,如电源电压不稳、引脚接触不良、电源芯片故障;二是硬件故障,像复位电路异常、晶振未起振、外围短路致 MCU 保护;三是程序或配置问题,比如程序烧录失败、Bootloader 配置错误、代码触发死锁,需按供电→硬件→程序逐步排查。

网友C(2025-09-04):
MCU不上电/无法启动,可能是什么原因? 用100字说明
供电问题:电源适配器故障、电源线接触不良,或 MCU 供电引脚虚焊、短路,导致无电压输入。
硬件故障:MCU 芯片本身损坏,或复位电路(复位电阻、电容)异常,无法正常退出复位状态。
外设冲突:外接模块(如传感器、存储器)短路或过载,拉低 MCU 供电,导致无法启动。
程序问题:烧录的程序错误、未烧录程序,或 Bootloader 配置异常,MCU 无法加载运行代码。

网友D:
MCU 不上电 / 无法启动,常见原因有:1. 电源问题,如供电电压不足、电源线路断路或短路、稳压电路故障;2. 硬件故障,如 MCU 引脚虚焊、晶振未起振、复位电路异常;3. 程序问题,如程序烧录失败、代码存在死循环或配置错误;4. 外部干扰,如静电损坏 MCU、强电磁干扰影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