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程序编译报错,常见的错误有哪些?

楼主(2025-07-29):
语法错误: 拼写错误、缺少分号;、括号{}不匹配、错误的预处理指令#include、宏定义错误等。
类型错误: 变量类型不匹配、函数参数类型/数量不匹配、未定义的类型或变量。
链接错误:
undefined reference to ...:函数或变量声明了但未定义(找不到实现),检查是否包含了对应的源文件或库文件。
multiple definition of ...:函数或变量被重复定义,检查头文件是否使用了#ifndef/#define/#endif防止重复包含。
头文件路径错误: 编译器找不到包含的头文件,检查项目设置中的包含路径。
库文件链接错误: 找不到需要的库文件(.a, .lib),或链接了不兼容版本的库。

网友A:
语法错误很常见,比如忘记加分号或者括号不匹配,检查代码时一定要细心。

网友B:
确实,语法错误是最常见的,比如拼写错误和括号不匹配,这些通常都很容易发现和修复。

网友C:
变量名、函数名或关键字拼写错误。

网友D:
通常由代码书写不规范导致。

网友E:
声明了函数但未提供定义

网友F:
数据类型不匹配或隐式转换失败。

网友G:
在需要逗号的地方缺少逗号,或在不需要的地方多加逗号。

网友H:
函数返回类型与声明的类型不一致。

网友I:
多个目标文件中定义同名全局变量。

网友J:
未声明的标识符(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K:
数组越界

网友L:
缺少分号、括号不匹配、关键字拼写错误等。

网友M:
在同一作用域内多次定义相同的变量或函数。

网友N:
赋值或函数调用时,变量或参数的类型不匹配。

网友O:
在同一作用域内重复声明同名变量。

网友P:
同一个变量或函数在多个地方被定义。

网友Q:
错误的多行注释起始符

网友R:
准规定此行为未定义,可能导致崩溃或意外结果。

网友S:
函数返回类型与实际返回值类型不匹配。

网友T:
未定义的符号(Undefined Symbols)

网友N:
关键字/函数名拼写错误

网友U:
程序编译常见错误包括:语法错误(括号 / 分号缺失、关键字拼写错)、语义错误(变量未声明 / 重复定义、类型不匹配)、链接错误(函数未实现、库文件缺失)、预处理错误(头文件路径错误、宏定义冲突)。还有警告转为错误(如隐式类型转换)、平台相关错误(不同系统 API 差异)、内存相关警告(数组越界、空指针使用)等。需根据错误提示定位,结合代码上下文排查

网友V:
访问数组时索引超出范围。

网友W:
根据错误信息定位代码中的错误位置,仔细检查语法和逻辑。

网友X:
宏定义中的语法错误或未定义的宏。

网友K:
使用未声明的变量

网友Y:
循环条件***为真,导致无限循环。

网友Z:
缺少必要的库文件或链接错误。

网友AA:
循环条件设置不当导致无限循环。

网友AB:
未定义的函数/变量

网友AC:
常见编译错误包括:语法错误(如括号不匹配、缺少分号)、类型错误(如类型不兼容)、未定义标识符(变量或函数未声明)、重复定义、库或头文件缺失、函数参数不匹配、权限错误等,编译器通常会提示错误位置和原因。

网友AD(2025-09-15):
常见编译错误包括:语法错误(括号缺失、分号遗漏)、语义错误(变量未定义、类型不匹配)、链接错误(函数未实现、重复定义)、头文件问题(路径错误、未包含)、资源超限(内存不足、栈溢出)等,需针对性排查代码与配置。

网友AE(2025-10-30):
序编译常见错误分语法、语义、链接三类,核心影响编译流程。
常见错误类型
语法错误:拼写错关键字、括号 / 分号缺失、类型定义错误,编译器直接报错。
语义错误:变量未声明、类型不匹配、函数参数错误,逻辑合法但不符合规则。
链接错误:函数未定义、重复定义、库文件缺失,编译通过但无法生成可执行文件。

网友AF:
在同一作用域内,重复定义相同变量或函数会导致混乱,因为后定义会覆盖先前的定义。要避免这种情况,确保变量名或函数名唯一。

网友AG:
缺少逗号可能影响句子结构,过多逗号使句子松散。应确保逗号用于分隔清晰,避免歧义。

网友AH:
看样子是编程中遇到了注释符号的问题,可能是注释开头符号用错了,比如C语言中应该是`/*`而不是`//`。检查一下代码,确保正确使用了注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