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提高MCU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5-07-29):
硬件层面:
电源滤波: 电源入口加共模电感、滤波电容(大电容+小电容组合)。MCU电源引脚附近放置足够的退耦电容(0.1uF陶瓷电容紧挨引脚)。
地线设计: 采用星形接地或单点接地。保证地线低阻抗、大面积铺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离并在合适点单点连接。
信号完整性:
关键高速信号(时钟、差分线)走线阻抗控制,尽量短、直、避免锐角。
必要时加串行电阻(阻抗匹配)、并联端接电阻。
避免平行长距离走线(串扰),增加线间距。
屏蔽: 对敏感电路或干扰源使用屏蔽罩。
隔离: 对高噪声接口(如电机、继电器、RS232)使用光耦或隔离芯片进行电气隔离。
瞬态抑制: 在易受浪涌/静电(ESD)的接口(如USB、按键、RS485)加TVS二极管、ESD保护器件。
合理布局: 干扰源(开关电源、电机驱动)远离敏感电路(模拟采样、晶振)。

楼主:
软件层面:
看门狗: 使用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防止程序跑飞。
关键数据校验: 使用CRC、校验和、备份机制(多份存储)保护重要数据。
软件滤波: 对ADC采样数据进行软件滤波(均值、中值、卡尔曼)。
输入信号消抖: 对按键、开关等输入信号进行硬件或软件消抖。
冗余设计: 关键操作多次确认。
异常处理: 编写健壮的错误处理机制和复位恢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