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程序烧录失败,提示“无法连接目标”、“Flash编程失败”

楼主(2025-07-29):
检查硬件连接: 确保调试器(J-Link, ST-Link, DAP-Link等)与目标板连接可靠,线缆无损坏。检查SWD/JTAG接口的VCC, GND, SWDIO, SWCLK, RESET(如果连接了)是否都正确连接且电平匹配。
检查目标板供电: 调试器是否给目标板供电(如果支持)?目标板是否已自行供电且电压正常稳定?
检查复位电路: 有些烧录需要控制复位引脚。尝试手动复位目标板再烧录。
检查启动模式: BOOT引脚设置是否正确(通常需要设置为从主Flash启动)?
检查调试器驱动/软件: 调试器驱动是否安装正确?IDE/烧录软件是否识别到调试器?尝试重启软件或电脑。
检查Flash算法: IDE中选择的Flash编程算法是否正确匹配目标MCU型号及其Flash大小和型号?
目标MCU是否被锁住? 之前是否设置了读保护/写保护?可能需要解锁(通常通过特定序列或擦除整片芯片)。
目标MCU是否损坏?

网友A:
经常遇到,但是有时候是好的,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