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脚损失了 2mA

楼主(2025-07-29):
系统包括单片机和语音模块,单片机通过 P55 控制语音模块。
当单片机休眠时,自身消耗 0.3mA,还有2mA通过 P55 损失了。
为了省掉这 2mA,在 P55 上串个电阻,结果发现:
如果串 5.1K,则电流还是 2mA,如果串10K,则 P55 就控制不了语音模块了。
我也不想再试验了,放弃吧!这 2mA 就认了吧!

xch
说得跟坏球网似的,不像新华社那么严谨。看不懂啊

网友A:
休眠前,把该引脚拉低呢

@情场探花 :用其他引脚控制语音模块电源,休眠前,断掉他的电源,再将该引脚拉低
一旦拉低 P55,就会唤醒语音模块,更费电!

网友B:
怎么是2mA,如果是3.3/5.1K也不是2毫安啊

网友C:
休眠后,是否有修改P55引脚的配置?试试改成输入模式呢?

网友D:
不懂电路原理的搞单片机的,只能无奈放弃了

网友E:
脱离了欧姆定律

网友F:
还没找过电流耗在哪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