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85RG 测评】重定向printf到LPUART(原理图、代码、实验全流程介绍 )

楼主(2025-07-29):
[i=s] 本帖最后由 xusiwei1236 于 2025-7-29 22:38 编辑

本篇将介绍如何在STM32U385上实现 printf输出到LPUART1,并通过板载STLink-V3E的虚拟串口将输出内容转发到PC,具体包括原理图解读、项目创建、代码实现、实验验证的完整开发流程。首先介绍了软硬件准备,包括VSCode+CubeMX的软件开发环境、开发板与PC的硬件连接方式,以及LPUART相关的硬件原理图。接着介绍了CubeMX项目的创建步骤,涵盖芯片型号选择、引脚配置、LPUART参数设置、ioc文件保存及CMake项目生成。随后介绍了printf重定向的实现代码,即在VSCode中导入项目后,于 usart.c添加 __io_putchar函数,实现通过 LPUART1发送字符,并在 main.c的主循环中添加 printf调用进行测试。最后介绍了printf重定向的验证步骤,包括生成elf文件、下载运行elf文件,以及通过MobaXterm串口会话查看输出结果。文档末尾还提供了ST官网文章、CubeMX等工具的参考链接,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访问相应链接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一、准备软硬件

1.1 软件环境

开发环境用的是VSCode+CubeMX,搭建方式见上一篇帖子: 【STM32U385RG 测评】搭建基于VSCode的STM32开发环境

1.2 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通过USB Type-C线连将开发板连接到PC,需要注意的是:

  1. 开发板接标有USB STLK的口,如图所示;
  2. 有的USB线PC不识别,不是驱动问题,换一根线就可以;

1.3 原理图

开发板上带了ST-Link V3E调试器,位于主控芯片STM32U385RGT6Q和STLK USB接口之间,用于实现PC和主控芯片之间的JTAG调试和UART通信,其中UART相关连接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二、创建CubeMX项目

2.1 选择芯片型号

启动CubeMX,芯片型号STM32U385RG,Start Project,如下图:

2.2 配置引脚功能

根据前面的原理图,将PA9和PA10引脚分别配置为LPUART1_TX、LPUART1_RX功能,如下图:

2.3 配置LPUART参数

首先,找到Connectivity->LPUART1,Mode下拉到Asynchronous,启用LPUART1功能;

然后,修改波特率为115200,如下图:

2.4 保存ioc文件

完成上述配置后,使用CubeMX菜单File->Save as,或者快捷键Ctrl+S,弹出保存ioc文件对话框,

例如,保存到 E:\DIY\ST\STM32U385\21ic_bbs\LPUART_printf目录,如下图:

2.5生成CMake项目

切到Project Manager标签页,Toolchain选择CMake,如下图:

Code Generator中,勾选Copy only the necessary library fies和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peripheral;

接着,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CMake项目代码。

三、实现printf重定向到LPUART

3.1 导入CMake项目

在VSCode中,使用STM32插件的Import CMake project菜单,导入项目:

选择前面创建的目录,E:\DIY\ST\STM32U385\21ic_bbs\LPUART_printf,确认导入,在当前窗口打开即可。

3.2 实现__io_putchar函数

找到 usart.c文件,在末尾添加如下 __io_putchar函数: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Ctrl+S保存。

3.3 添加printf调用

找到 main.c,在 while (1)循环中添加如下代码:

printf("Hello 21ic, Hello NUCLEO-U385RG-Q!\r\n");
    HAL_Delay(1000);

Ctrl+S保存。

四、验证printf重定向到LPUART

4.1 生成elf文件

在VSCode中,使用CMake插件的生成按钮,生成LPUART_printf.elf文件,如下图:

构建成功后,可以看到RAM、Flash占用信息:

4.2 下载、运行LPUART_printf.elf文件

在VSCode中,使用STM32插件的“运行命令”按钮,下载LPUART_printf.elf到开发板,并复位运行,如下图:

弹出界面中,选择 CubeProg: Flash project (SWD),如下图:

在MobaXterm中,创建新的Serial会话,参数如下图:

点击OK,确认创建串口会话,此时就可以看到输出了:

最后,附上项目开源代码链接:

https://gitcode.com/xusiwei1236/NUCLEO-U385/tree/main/LPUART_printf

五、参考链接

  1. ST官网文章《使用面向VS Code的STM32扩展简化您的开发过程》: https://www.st.com.cn/content/st_com/zh/campaigns/stm32-vs-code-extension-z11.html
  2. STM32CubeMX下载页面: 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
  3. STM32CubeCLT下载页面: 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clt.html
  4. ST-MCU-FINDER-PC下载页面: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st-mcu-finder-pc.html
  5. VSCode下载页面: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Download
  6. NUCLEO-U385RG-Q开发板原理图: https://www.st.com.cn/resource/en/schematic_pack/mb1841-u385rgq-e01-schematic.pdf

网友A:
重定义 fputc 函数,将 printf 的输出重定向到 LPUART。

网友B:
printf 是阻塞式输出,频繁调用可能导致系统响应延迟

网友C:
使用半主机模式替代硬件串口

网友D:
如果使用中断接收数据,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中断嵌套过深。

网友E:
通过重定向printf到LPUART,可以方便地在STM32U385RG上实现调试信息的串口输出。

网友F:
避免在高优先级任务中频繁打印

网友G:
printf可能使用缓冲区,确保缓冲区足够大,避免溢出。

网友H:
可通过 DMA 或环形缓冲区优化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I:
需注意波特率匹配和中断处理

网友J:
#include <stdio.h>

// 重定向 printf 到 LPUAR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网友E:
支持发送/接收中断,提升实时性。

网友K:
STM32CubeIDE 提供了便捷的配置工具,可快速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L:
重写_write或fputc函数,初始化LPUART,处理时钟和GPIO,注意缓冲区和中断,

网友M:
启用LPUART1和printf重定向后,代码增加约2KB Flash占用,RAM增加约100字节

网友N:
通过重定向 fputc 函数,可将其输出改为通过 LPUART 发送数据

网友O:
合理设置LPUART中断优先级,避免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

网友P:
LPUART是低功耗UART,适用于低功耗应用。

网友Q:
结合LPUART1的唤醒功能,实现低功耗模式下的远程升级

网友R:
如果缓冲区过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溢出。

网友S:
STM32U385RG 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MCU,适合安全敏感型应用。

网友T:
在多任务环境下,确保printf函数的线程安全。

网友U:
使用MicroLib重定向printf

网友V:
printf的缓冲区大小足够大,以容纳完整的字符串

网友W(2025-11-03):
PUART是低功耗UART,实现低功耗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