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让编辑器高亮显示“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注释?

楼主(2025-07-29):
让编辑器高亮显示“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注释?
是否可以设置编辑器高亮显示“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注释?
这样能更方便快速识别用户代码块,并将其与其他代码注释区分开来。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实用,我也觉得 CubeIDE 的用户区不太好找,有高亮就方便多了。

网友B:
CubeIDE 本质是 Eclipse,应该可以写个自定义语法规则或者用主题插件搞定。

网友C:
我之前用 VS Code 写 STM32,配合关键字高亮插件,把 USER CODE 那几行标红了,超清晰。

网友D:
在 CubeIDE 里可以试试安装 “Color Theme” 插件,然后用 Token 规则加高亮。

网友E:
你也可以考虑用注释关键字触发 TODO 或 FIXME 语法高亮,比如 // USER CODE BEGIN 改成 // TODO USER CODE BEGIN。

网友F:
我是直接用不同颜色的注释风格来区分,编辑器主题设置里可以改注释颜色。

网友G:
你可以查 Eclipse 的“Syntax Coloring”设置,加个自定义规则去匹配 USER CODE BEGIN。

网友H:
有些人干脆用大写加星号框住,比如 /* ========== USER CODE BEGIN ========== */,视觉冲击感更强。

网友I:
如果只是想快速跳转,可以结合 Eclipse 的书签功能,标一下每段用户代码开头。

网友J:
想进一步自动化的话,可以写个 Eclipse 插件或脚本,每次打开文件就帮你高亮用户代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