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擦除STM32L151RCT6的完整内部存储器扇区。

楼主(2025-07-30):
擦除STM32L151RCT6微控制器的完整内部存储器扇区。

在加载代码时,我只能看到部分扇区(例如从0到30扇区或0到64扇区)被擦除并加载新程序...

请问我如何使用STM32Cube IDE在STM32控制器中擦除完整的内部存储器扇区。

网友A:
你是在用CubeIDE烧录时擦除不完整吗?可以试试看在“Run Configurations”里设置为“Full chip erase”。

网友B:
STM32L1的Flash结构不是按页编号统一的,分Main memory和Data EEPROM,可能你只擦了一部分。

网友C:
我一般用STM32CubeProgrammer手动擦除,选“Full Erase”比较保险。

网友D:
你用的L151RCT6是256KB Flash的,确保擦除时地址范围是从0x08000000到0x0803FFFF。

网友E:
有些时候IDE默认只擦“used sector”,你需要在下载配置里手动改为擦除全部。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用 HAL_FLASHEx_Erase() 自己在程序里擦?可以一次性全清。

网友G:
如果你是想搞Bootloader升级,擦除逻辑最好自己控制,这样安全性高。

网友H:
你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如果没改擦除方式,它就默认擦你程序占用的部分。

网友I:
你也可以写段测试代码循环擦整个Flash,看能不能正常清空。

网友J:
ST官方有个叫“STM32FlashLoader”的工具,也能手动选区块擦除,比较适合调试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