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从SRAM启动无需重配置中断向量表

楼主(2025-07-30):
在沁恒CH32V307的手册里面对于Boot启动一章有说:
从内部 SRAM 启动,只能够从 0x20000000 地址区域访问。对于 CH32F20x 系列产品,在此区域启
动时,需要通过 NVIC 控制器设置向量表偏移寄存器,重映射向量表到 SRAM 中。对于 CH32V20x、
CH32V30x 和 CH32V31x 系列产品无需此动作。
在Cortex-M系列内核里面,标准MCU机制通常要求通过向量表偏移寄存器(VTOR)手动重定位向量表到SRAM,以支持Flash外的启动场景。为什么RISC-V内核的CH32V307在从SRAM启动时无需重配置中断向量表呢?

问了问AI。AI告诉我是因为“CH32V307的硬件设计(如内部寄存器和启动指令优化)确保上电时PC指针能快速偏移到SRAM中的正确代码位置,进一步消除了向量表重配置的必要性‌。”

大家有知道的吗?纯了解,不影响我开发项目。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在启动文件中进行了相关配置,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在启动文件中进行了相关配置,如下图

原来如此啊,看了帖子我也是一头雾水,连来是在汇编里面做了设置!

网友C(2025-09-23):
CH32V307的这种设计减少了开发者的工作量,提高了开发效率,对于快速原型开发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D:
CH32V307的这种设计确实简化了开发流程,尤其是在需要从SRAM快速启动的场景下,减少了额外的配置工作。

网友E(2025-11-05):
AI的解释很到位,CH32V307的内部寄存器设计使得它在SRAM启动时不需要手动重配置向量表,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