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17可按需配置Flash和RAM,你知道吗?

楼主(2025-07-30):
CH32V317可以按需配置Flash和RAM的空间大小。这个高级特性你知道吗?

在看沁恒CH32V317的数据手册时,发现其对Flash和RAM空间的表述均是固定值,比如我手上的CH32V317型号其为Flash 256K和RAM 64K。但其实,它是可调整的。

调整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通过芯片的用户定义选项字在上电初期实现,具体的配置如下:

几种搭配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需分配。超级方便!亲爱的坛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注意:

  • 扩展的flash区需要注意读取非零等待的问题
  • 不可以运行态实现切换,仅在上电时配置生效

网友A:
非零等待问题我看别的老哥也问过了,官方答复是 你设置多大事非零等待,就是多大flash是非零等待。

网友B:
那么如果代码超出了零等待大小,运行会不会有问题,还有如何设置Flash等待周期

超过的会在非零等待区域运行,运行速度会相对较慢。不需要设置等待周期,零等待区域都是零等待

网友C:
之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感谢。

网友D:
选项字只能在上电时生效,那我 OTA 升级后想让新的分区生效,只能重启吗?

网友E: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调整。看来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项目需求

网友F(2025-09-17):
原来CH32V317的Flash和RAM大小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功能对于资源紧张的项目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G:
我之前没注意到这个功能,一直以为Flash和RAM是固定的。

网友H(2025-10-20):
学习了,之前还真不知道CH32V317有这个功能

网友I:
CH32V317可以按需配置Flash和RAM的空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