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CU核心调试工具与技巧

楼主(2025-07-30):
调试器(JTAG/SWD):
常见坑点:
线缆过长导致时序错误(>30cm加缓冲器)。
调试口复用冲突(如SWDIO被配置为GPIO)。
低功耗模式下调试器无法唤醒MCU(需配置DBGMCU低功耗调试使能)。
技巧:遇到无法连接时,尝试降低调试时钟频率(如1MHz)。

楼主:
串口Printf:
// 重定向到串口 + 精简版printf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ptr, len, 100);
  return len;
}

楼主:
逻辑分析仪:
抓取SPI/I2C时序:检查时钟极性和相位、起始/停止条件、ACK响应。
测量中断响应时间:验证实时性要求。

楼主:
示波器:
捕获瞬间脉冲(如看门狗复位信号)。
测量ADC采样时刻的电压稳定性(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A:
核心工具包括仿真器(如 PICkit)、调试器(如 MPLAB X IDE)和逻辑分析仪。技巧:利用断点分步调试,观察寄存器 / 变量变化;用 printf 输出关键信息;借助示波器监测引脚波形;模拟外设信号验证交互;使用看门狗和复位分析工具定位异常,提高调试效率。

网友B:
MCU 核心调试工具包括 J-Link、ST-Link 等仿真器,配合 IDE 断点调试功能。技巧上,可通过 GPIO 翻转标注程序运行节点,用串口打印关键变量;利用逻辑分析仪捕捉时序异常;对复杂场景,可采用分段注释法定位问题,结合数据手册验证外设配置,高效排查软硬件故障。

网友B(2025-09-04):
MCU 核心调试工具包括仿真器(如 PICkit、J-Link)、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技巧:用断点分步执行观察变量;借助 printf 输出调试信息;利用仿真器实时监控寄存器;用示波器检测引脚信号时序;结合 IDE 的外设调试窗口分析外设状态,快速定位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