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3] 在RA-Eco-RA6M4开发板上实现光照强度的检测及显示

楼主(2025-07-3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前面曾介绍过在RA-Eco-RA6M4开发板上实现RTC电子时钟功能,以此为基础这次介绍一下用I2C来实现光照强度的检测,所用的传感器为BH1750。
为进行光照强度的检测,所用的引脚由I2C接口引出,见图1所示。
c157b4c9582eef5929544c80a3db28cb
图1  I2C接口

此外,为了调试的方便还使用到串口UART9,为此需在RASC的Stack中加入I2C和UART,见图2所示。
01a86d6e10ae5804768d89f180bc62f4
图2 加入I2C和UART

相应的属性配置见图3和图4所示,随后点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以生成Keil工程。
9f3dc0db1ef53130f32b22692f3a8ce1
图3 配置I2C

70c3dde7f92ed54bd42fba45692bf935
图4 配置UART

然后,回到KEIL中进行程序的设计。
此时,需在主程序的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volatile bool i2c_tx_complete = false;
volatile bool i2c_rx_complete = false;

void sci_i2c_master_callback(i2c_master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if(p_args->event==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tx_complete = true;
        }
        else if(p_args->event==I2C_MASTER_EVENT_RX_COMPLETE)
        {
              i2c_rx_complete = true;
        }
}

void I2CWaitRX(void)
{
        uint16_t t = 1000;
        while(!i2c_rx_complete && t)
        {
              t--;
              R_BSP_SoftwareDelay(10,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
        i2c_rx_complete = false;
}

void I2CWaitTX(void)
{
        uint16_t t = 1000;
        while(!i2c_tx_complete && t)
        {
             t--;
             R_BSP_SoftwareDelay(10,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
        i2c_tx_complete = false;
}

测试光照强度检测的主程序为:
void hal_entry(void)
{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printf("I2C-BH1750\r\n");
        R_SCI_I2C_Open(&g_i2c0_ctrl, &g_i2c0_cfg);
        uint8_t cmd = 0x01;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cmd, 1, false);
        I2CWaitTX();
        cmd = 0x10;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cmd, 1, false);
        I2CWaitTX();
        uint8_t data[2]={0};
        while(1)
        {
               R_SCI_I2C_Read(&g_i2c0_ctrl, &data[0], 2, false);
               I2CWaitRX();
               int temp=(data[0]<<8)+data[1];
               double light=temp/1.2;
               printf("light: %.1f lux\r\n",light);
               R_BSP_SoftwareDelay(500,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5所示,说明光照强度检测有效。
47859f857886888e1a5fd6ea52369d9b
图5 串口测试结果

以此为基础,就可以添加OLED屏的显示功能。
由于I2C接口已被占用,可以模拟的方式来驱动OLED屏,为省去连线的麻烦,可直接利用接口J4来连接OLED屏,该接口见图6所示。
1f6aadd81f3ea71b4f2cea2e99050887
图6  J4接口

对所用引脚的配置见图7所示,并要重新生成Keil工程。
451bc8835921803d5c176a60de394094
图7 引脚配置

打开新生成Keil工程,在主程序文件中加入相应的OLED屏驱动函数后,其显示的主程序为:
void hal_entry(void)
{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R_SCI_I2C_Open(&g_i2c0_ctrl, &g_i2c0_cfg);
        uint8_t cmd = 0x01;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cmd, 1, false);
    I2CWaitTX();
    cmd = 0x10;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cmd, 1, false);
    I2CWaitTX();
    uint8_t data[2]={0};
        OLED_Initd();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BH1750 ",16);
        OLED_ShowString(0,2,"light=     Lx",16);
        while(1)
        {
        R_SCI_I2C_Read(&g_i2c0_ctrl, &data[0], 2, false);
        I2CWaitRX();
        int temp=(data[0]<<8)+data[1];
        double light=temp/1.2;
            OLED_ShowNum(50,2,light,4,16);
        R_BSP_SoftwareDelay(500,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9所示,说明显示功能正常。
c6ff5436d71e38fbe90bd4a5211e263c
图8 器件连接

34dd4f793096534b54d4c7c6b9f62238
图9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