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控制AC 为什么半波不是全波功率的 1/2 ?

楼主(2025-07-30):
发现了一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全波功率是100W的话,半波应该是50w作用。

可是实际测试不是这种情况,比如我全波是32w, 半波却能达到25w.
半波78w时,全波却才110w,是为什么呢?

楼主:
半波是全波的 0.7~0.8的样子。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全波功率是100W的话,半波应该是50w作用。这句话,符合欧姆定律不?

网友B:
估计功率数据是 信口开河 产生的,要不然楼主可获诺贝尔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全波功率是100W的话,半波应该是50w作用。这句话,符合欧姆定律不? ...

实测不是,不知道是啥原因,求大佬分析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功率数据是 信口开河 产生的,要不然楼主可获诺贝尔奖

不懂,就是看了一下功率,,不是2倍的关系,觉的不对,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话用这电路图表示。
不得诺贝尔奖没天理。

网友C:
记着好像是 √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话用这电路图表示。
不得诺贝尔奖没天理。

我的测量方法跟的有点差别。

我是驱动一个电机,半波的时候从总消耗的电源功率是78w,然后程序修改为全波驱动可控硅的时候,发现居然只有110W的样子。

这感觉好奇怪,哪里出了了问题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测量方法跟的有点差别。

我是驱动一个电机,半波的时候从总消耗的电源功率是78w,然后程序修改为全 ...

电压波形变了,负载也随着变了,不是线性负载。痛失 诺贝尔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波形变了,负载也随着变了,不是线性负载。痛失 诺贝尔奖 。

·你越说越糊涂了,我后面换了了阻性负载,也是只有0.7的样子,不是0.5 。

求这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的0.7?是不是用了啥 诺贝尔 仪表测量的? 遥遥领先的 诺贝尔 仪表一旦测量非线性负载功率就胡说八道了。

网友B:
半波整流后功率因数就就很差了。 诺贝尔仪表会把 无功功率当作有功功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的0.7?是不是用了啥 诺贝尔 仪表测量的? 遥遥领先的 诺贝尔 仪表一旦测量非线性负载功率就胡 ...

AC输出的输出上面看到的数据,自己大概一算,不是1/2的关系。

所有才有疑问,是哪里出了问题,看有没有大佬看到,指导一下哪里出了错。

AC电源--->接到控制板-->接上电机

看AC总功率,后面将电机换成了电阻,发现结果依然不是1/2的关系。

控制方式,就是从检测到AC换向时,单片机对应改变了IO电平,通过跳变获取到过零点,延时一会,打开可控硅,然后关闭。
半波的时候,就是识别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全波的时候,就是识别上升沿和下降沿,2个时候都驱动可控硅。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
半波,则有效值电压为0.7071倍,电流有效值也是0.7071倍,纯阻负载,则功率为0.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
半波,则有效值电压为0.7071倍,电流有效值也是0.7071倍,纯阻负载,则功率为0.5倍。 ...

就是看 AC电源当前的总功率,也就是控制板的AC输入端的功率。

意思肯定是一半,对吧。

会不会驱动信号导致的? 过零信号导致的?太迟了? 意思上升沿过零给出的时间跟下降沿过零不一致导致的?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void INT2Interrupt()interrupt 10  //负责检测过零信号
{

        if(Zero)
        {

                SCRTimeStat=1;
        }
        else
        {
                SCRTimeStat=1;
        }
}
//------------------------------------------------------------------------------------------------------------
oid Timer1Interrupt()                interrupt 3 //捕捉到过零信号后开始计时,通过了若干时间即打开可控硅,然后关闭它。
{
        if(SCRTimeStat)SCRTimeStat++;
        if(SCRTimeStat==40)SCROn=1;//打开可控硅
        else if(SCRTimeStat==45)//延时一定时间后
        {
                SCROn=0;//关闭可控硅
                SCRTimeStat=0;//停止计时,等待过零信号电平改变,将值赋1,又开始计时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输出的输出上面看到的数据,自己大概一算,不是1/2的关系。

所有才有疑问,是哪里出了问题,看有没有 ...

看不懂吗?已经告诉你所看到的功率数据胡扯蛋。你还闲着扯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测不是,不知道是啥原因,求大佬分析指导一下

这玩意有啥好分析的,有效功率推导一下就出来了,学过微积分和欧姆定律就会推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半波是全波的 0.7~0.8的样子。

有效电压半波是全波的二分之根2倍,有效功率是一半,你是不是看错了还是手哆嗦打错字了

网友F:
可控硅的单向导通功率减半仅仅适用于纯电阻负载,电感会导致电流上升减小,但是电流会延续,因此总功率可能大于一半,电容在导通时会有更大电流,因此总功率一定大于一半

网友G:
交流和直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效电压半波是全波的二分之根2倍,有效功率是一半,你是不是看错了还是手哆嗦打错字了 ...

根号2  为1.414
1.414 /2 =0.7

这个样子就说的通了,意思是0.7的样子是合理,是对的,

可以这样理解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看 AC电源当前的总功率,也就是控制板的AC输入端的功率。

意思肯定是一半,对吧。

你可以用一个二极管代替可控硅,使用相同方法测量功率,看看是多少?串联二极管后功率肯定是一半。我是觉得你的测量方法的问题。使用有功功率测量就能得到正常的结果(比如使用12位ADC、20KHz采样做有功功率测量)。

网友H:
你记错了,负载阻性的前提下,半波的功率是1/2,电压有效值才是0.707。

楼主:
这样有没有啥问题,后面我将马达换成了 白炽灯,发现还是没有 2倍数的关系,似乎也就是0.7-0.8的关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有没有啥问题,后面我将马达换成了 白炽灯,发现还是没有 2倍数的关系,似乎也就是0.7-0.8的关系。 ...

因为你的功率表不是真有效值功率表,只有测50hz的正弦波是准的,换一个真有效值的功率表,结果就是1/2了,前面人家不是已经说了,你为什么不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的功率表不是真有效值功率表,只有测50hz的正弦波是准的,换一个真有效值的功率表,结果就是1/2了, ...

我怎么听不太懂呢。

测试50hz 是准的?  怎么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听不太懂呢。

测试50hz 是准的?  怎么说?

你水平太高了,能够去其精华(正弦)取其糟粕(50Hz),我感觉以你的水平我写的这段汉语你肯定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水平太高了,能够去其精华(正弦)取其糟粕(50Hz),我感觉以你的水平我写的这段汉语你肯定看不懂。 ...

个人水平有限,确实没有听到各位高手的的说法。

上图就是我的测量方法,我没有理解,理论应该是2倍数的关系,可是看那数字不是2倍的关系,是为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个人水平有限,确实没有听到各位高手的的说法。

上图就是我的测量方法,我没有理解,理论应该是2倍数的 ...

那么你是怎么测的?用的什么仪器?如果表达能力有限的话,拍个照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你是怎么测的?用的什么仪器?如果表达能力有限的话,拍个照片也行。 ...

在 28楼 画了一个示意图
直接看AC电源的输出显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 28楼 画了一个示意图
直接看AC电源的输出显示。

那就是电源输出电压是用平均值原理的表头做的。应该用真有效值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电源输出电压是用平均值原理的表头做的。应该用真有效值的表头。 ...

那 意思有效值的话,是0.7的样子 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么?

有效值的话,不管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都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 意思有效值的话,是0.7的样子 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么?

感性负载I=U/R不成立,所谓0.707自然都不成立。

网友J(2025-09-23):
可以肯定的回答楼主 , 纯电阻负载的话 ( 要保证不同温度下的电阻阻值不变 ) , 不管是正弦交流电 , 还是规则的非正弦交流电 , 比如规则的正负锯齿波 , 当全波时是 100W 时 , 那么半波就是 50W .
可以这样理解 : 全波 ( 100W ) 工作 10 小时 , 消耗电量 = 1KWh .
等效于 : 正半波工作 10 小时 + 负半波工作 10 小时 = 1KWh , 因此 , 半波的功率就是 50W
你的测量结果不正确 , 是因为的你的测量仪器有问题 , 正如上面的那些前辈所说的一样 , 你的测量仪器不支持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