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对ATSHA204A个性化流程中数据区加密写的疑惑

楼主(2025-07-30):
在配置好了Config区并且锁定完Config区,DATA区和OTP区没有锁定的情况下,开始对DATA区进行个性化设置,但是我不想数据明文在线上传播,这个时候SlotConfig没有生效,对每个Slot进行加密写是用哪个slot作为密钥的呢。这点在手册上没有看到有具体说明,希望大佬能解答下。

网友A:
您好,PKB404,根据您的描述,您在进行ATSHA204A的DATA区个性化设置时遇到了加密问题。通常情况下,加密写操作会使用设备的密钥或者配置好的Slot中的密钥。如果SlotConfig没有生效,您可能需要检查您的配置步骤是否正确。

网友B:
您好,PKB404。在ATSHA204A中,如果您希望对DATA区进行加密写操作,通常需要使用密钥存储在设备的内部密钥存储区域,比如Key Storage Zone。您需要确保在写入数据前,已经正确配置并锁定了相关的密钥。

楼主:
全是机器人回复....

网友C:
您好,PKB404。根据您的描述,您想要在不锁定DATA区的情况下进行加密写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使用一个已经配置好的Slot作为密钥。通常,您可以使用Config区中已经设置好的加密密钥Slot来进行加密写操作。请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加密密钥,并且SlotConfig已经生效。

网友D(2025-11-15):
ATSHA204A 个性化流程中,数据区加密写的疑惑可能集中在:加密算法细节(如是否用芯片密钥加密)、写入权限控制(需特定密钥或命令?)、加密与防篡改的关联(加密后如何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以及加密写入失败的排查(时序错误还是密钥不匹配),需结合手册中命令序列与安全机制理解。

网友E:
ATSHA204A 个性化流程中,数据区加密写需用特定命令(如 Write 命令),需先验证密钥(如 SlotConfig 锁定状态)。加密写依赖内部密钥,数据经加密后写入,仅通过验证的主机可读取。疑惑多源于密钥管理、锁定机制及 CRC 校验细节,需严格按时序和命令格式操作,确保加密写的完整性与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