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DMA的NDATAT传输数值怎么理解?

楼主(2025-07-30):
DMA的NDATAT传输数值怎么理解?
DMA的配置过程中需要PERSIZE和MSIZE,我在串口通讯时使用8bit类型,在SPI传输时使用32bit类型。然后应该配置一下NDATAT寄存器,设置传输的个数。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这个NDATAT寄存器的个数是字节数,还是传输的次数,即传输的字节数为 NDATAT x PERSIZE的结果?

网友A:
NDATA(APM32的 DMA_NDATA 寄存器)是传输次数,表示DMA要传输多少个“数据单元”。

- 每个“数据单元”的大小由 PERSIZE(外设数据宽度)决定:
  - 串口:PERSIZE = 8位(1字节),NDT = 100,传输100次 = 100字节。
  - SPI:PERSIZE = 32位(4字节),NDT = 100,传输100次 = 100 × 4 = 400字节。

可以说,NDATA不是字节数,是传输次数。字节数 = NDT × PERSIZE的字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DATA(APM32的 DMA_NDATA 寄存器)是传输次数,表示DMA要传输多少个“数据单元”。

- 每个“数据单元”的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从设计的角度上讲,我只是发送次数,至于位宽是多少,要看你自己设置的MSIZE来定了

网友C:
NDATAT寄存器确实是用来设置DMA传输的数据量的。在串口通讯时,如果使用8bit类型,那么NDATAT的值就是传输的字节数。在SPI传输时,如果使用32bit类型,NDATAT的值就是传输的32bit数据的数量。

网友D:
是传输次数。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实验来验证。
当然,最好的逻辑分析仪来显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ATA(APM32的 DMA_NDATA 寄存器)是传输次数,表示DMA要传输多少个“数据单元”。

- 每个“数据单元”的 ...

谢谢。
后来通过试验也验证了这个事情

网友E(2025-10-07):
就是执行多少次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执行多少次呗

是的
谢谢回复与关注

网友F(2025-11-11):
是的,NDATAT寄存器的值乘以PERSIZE(数据项的大小)就得到了总的传输字节数

网友G:
DMA 的 NDATAT 传输数值核心是指定单次 DMA 传输的总数据量,直接决定传输的字节数或数据单元总数。

网友H(2026-03-06):
NDATAT寄存器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I:
NDATAT乘以PERSIZE是否等于总传输字节数?

网友J:
DMA传输的总字节数由 NDTR初始值 × 数据宽度 决定。

网友K:
实际传输的总字节数 = NDTR × Min(PERSIZE, MSIZE)

网友L:
DMA 控制器每次触发,会从源地址搬运一个“数据单元”到目的地址。这个“数据单元”的大小由 外设数据宽度  和  内存数据宽度  决定。

网友:
常用于判断进度或实现环形缓冲区。

网友M:
DMA控制器按照您设定的“事务”单元来工作。一个“事务”包含了一次数据传输动作。

网友N:
对于MCU而言,一定要用好DMA功能,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O:
NDTR 数的是“趟数”,每趟搬多少由 SIZE 决定。

网友P:
NDTR是DMA控制器中的关键寄存器,用于记录剩余待传输的数据项数量。

网友Q:
NDATAT 寄存器配置的是“传输的次数”,而不是“字节数”。

网友R:
总传输的数据量 = NDTR x PERSIZE

网友S:
NDATAT  在计数什么?

网友T:
输数,每完成 1 次数据传输,该值自动减 1,直到变为 0 时传输结束。可通过读取该寄存器实时查看 DMA 传输进度,比如初始设 100,传输 50 个后 NDATAT 值为 50,值为 0 代表传输完成,是判断 DMA 传输状态的关键指标。
总结
NDATAT 表示 DMA剩余待传输数据个数,而非已传输数;
传输过程中 NDATAT 逐次减 1,初始值为总传输数;
该寄存器可实时查看传输进度,值为 0 代表传输完成。

网友U:
对的,NDATAT寄存器的值乘以PERSIZE(数据项的大小)就得到了总的字节数。

网友V(2026-04-22):
NDATAT(常写作 NDTR)是 DMA 控制器中用于指定待传输数据单元总数的寄存器,核心是 “计数传输次数,而非字节数”。

网友W:
它记录的是「传输项数」,不是「总字节数」。

网友X:
NDATAT(常写作 NDTR)核心是传输次数(数据单元个数),不是字节数;总字节数 = NDATAT× 数据宽度(PERSIZE/MSIZE)。

网友Y:
NDATAT寄存器的值乘以PERSIZE确实可以得出总的传输字节数。所以,如果你设置NDATAT为某个值,并且PERSIZE为8bit,那么总的传输字节数就是NDATAT乘以1;如果是32bit,就是NDATAT乘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