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flash内存满了

楼主(2025-07-30):
使用STM32L011K4(具有16KB闪存)。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来实现I2C和带PWM的定时器,但遇到了内存溢出的问题。
我仅仅启用了以下功能: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网友A:
L011K4确实只有16KB Flash,你如果用了HAL库,那分分钟就把Flash吃光了。

网友B:
我也踩过这坑,推荐你改用LL库,代码量会小很多,省下不少空间。

网友C:
有没有打开printf或浮点支持?这些一打开直接飙升几KB。

网友D:
可以先看下.map文件,确认到底是哪个模块占的空间最多。

网友E:
HAL库虽然方便,但代价就是大,像这种小Flash的芯片,真得精打细算。

网友F:
如果I2C只是主模式发几个字节,其实裸写寄存器比HAL还快,占空间又小。

网友G:
你也可以考虑优化编译器设置,比如启用 -Os 选项,专门优化代码大小。

网友H:
有时候编译器链接了不需要的调试函数,可以把 USE_FULL_ASSERT 给关掉试试。

网友I:
我之前干脆把系统时钟配置函数都精简掉,能省上几百字节Flash。

网友J:
实在不行可以升级用L011K6或直接跳到L031系列,也有便宜大碗的型号可选。